求助!好盈天行者刷的BLHeli怎么设置油门行程以及菜单中需要改什么?

楼主(2014-08-16):
收的别人的好盈天行者20A刷好了BEHeli。现在不知道怎么重做油门行程了,网上基本没有资料啊……还有,进入编程模式后要注意哪几个选项呢?我给穿越250四轴用的。求大神啊~

网友A:
最高,插电,听音乐,最低,听音乐,最高,听音乐,最低,嘀嘀嘀,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插电,听音乐,最低,听音乐,最高,听音乐,最低,嘀嘀嘀,搞定。

就是要重复好盈出厂固件做油门行程过程的两遍?

网友B:
油门最高上电,听到连续的短音,然后是三个上音阶,油门高点纪录;此时拨到油门最低,提到连续的双音,然后是三个下音阶,油门低点记录;如果只是校准,此时拔下电池即可,否则的话再推到最高进入摇杆编程模式,具体的方法很复杂,需要看BLHeli的编程手册,每一项都有规律的。

网友:
那个全是音乐 要注意听!!!见3楼的那个!!

网友C(2014-09-26):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高上电,听到连续的短音,然后是三个上音阶,油门高点纪录;此时拨到油门最低,提到连续的双音,然后 ...

请问大侠,编程手册哪里能找到呀 是不是都是英文的呀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大侠,编程手册哪里能找到呀 是不是都是英文的呀 谢谢

Oliw的网站上有的 新一些的BLHeli刷机套件里也附上的 确实都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