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狗3+拍摄总是感觉雾蒙蒙的?你们的也这样吗

楼主(2014-08-16):
是不是跟设置有关系?水面上那个iso设置的是1600.其他的是自动,1080模式下录像截图

楼主:

是不是跟设置有关系?水面上那个iso设置的是1600.其他的是自动,1080模式下录像截图

网友:
主要是天不好

网友:
楼主可以去海南拍拍看···

网友:
ISO越大,噪点越多

网友:
我的黑狗3+还没到,反正单反的话,ISO一般200以下效果才好

网友:
ISO-1600有点太高了吧?调低一点,在找个晴朗的天气拍一下看看。

网友:
关掉狗3的P模式

楼主:
经过反复对比发现,雾蒙蒙的应该是雾霾...因为起飞前都没问题,上100米后就会出现

网友:
有没有开protune格式?这个格式感觉清晰度会下降,虽然色彩好些。

网友:
一是天气原因  二是需要后期修片

网友:
好天气,用2.7   fps30这样会好些

网友:
确实是上面说的 开启了pro模式,这个模式下,拍出的文件很大,因为记录了很多原始数据,要经过后期的调准。关闭后 ,就行了~~

网友:
我喜欢高空的的相片,漂亮。

网友:
ISO是感光度!
白天没必要用这么高的感光度,快门速度快,噪点高,成像质量当然会有影响。晚上把ISO提高是逼不得已,牺牲成像质量来换取更快的快门速度。所以白天的话ISO尽量低(但不是越低越好哦!)
我觉得,雾霾应该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我的也是,可能空气不好

网友A:
后期。去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