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3h 云台的另一个问题!

楼主(2014-08-16):
大家碰到的乱颤的问题,我也碰到了。我用的是6s电池,所以加了降压模块(最大支持3A电流),电压调到12v左右,外场乱颤且没有正常的迹象。拿回来将模块电压调到14.8v,貌似好了,有待外场验证。
但是今天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10A-3H的视频输出的图像特别暗,明显比dji的3d狗台暗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图传、接收都用的是同一套设备)

降压模块

网友A:
学习了。我的和你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的和你的一样,

你的画面也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画面也暗?

不知道暗,是狗的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暗,是狗的事不。

都说同样的设备,换DJI狗台就没事。估计是10A-3H的滑环有问题,信号衰减大造成的

网友:
偏暗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B:
我的视频输出的图像也暗,很不爽,厂家也没有解决方案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视频输出的图像也暗,很不爽,厂家也没有解决方案出来

看来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C(2015-01-10):
引用 楼主:
看来是设计的问题

偏暗是设计问题,云台上狗的视频输出线上串联了270欧姆的电阻,造成信号衰减严重。我将电阻短路后,一切解决,下午烤鸡一下午,未发现异常、

网友(2015-10-01):
引用 网友C:
偏暗是设计问题,云台上狗的视频输出线上串联了270欧姆的电阻,造成信号衰减严重。我将电阻短路后,一切 ...

搞不懂这设计,他串联一个电阻干什么?怕输出的图像太清晰吗?

网友(2016-02-28):
我的云台地面测试都正常,为什么空中控制俯仰就乱抽呢

网友:
我的也暗 以为是屏幕的问题  大太阳下 根本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