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6号通道与3号通道一起变化

楼主(2014-08-16):
新买DEVO10,请问在设置时,发现推动3号通道时,6号通道也一起变化。
这是什么原因啊,是哪个开关打开了?
这应该不是混控实现的功能。

网友A:
把段位开关全部打到上面试试

网友:
飞直机还是固定翼?直机的话正常的

楼主:
是飞的直机,如果是这样,那就没事了

网友B:
废话,难道油门和螺距可以分开控制?

网友C:
哥们 你用的直升机模式吧 3号是油门 6号是螺距 联动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