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IN 自动校准后疯狂的抖

楼主(2014-08-16):
昨天收到的,白天忙,终于晚上有点时间可以开箱研究下。做工真不错,说实话,太对得起这个价格了,基本上可以把10万以内的国内外类似产品全部毙掉。可是调试时遇到了问题,按照说明书用认真的对机械结构做了平衡调整,本人从事影视类行业多年,搞这个基本不用看说明。然后是app软件调试,但只要点自动校准,电机就会疯了一样的震动,非常担心相机让它震的散了黄。没办法,再点下恢复默认值,世界又安静了,看来下电机测试值,是显示俯仰电机输出过大,但是我在静止时平衡已经调的非常好了,这个产品号称可以5分钟以内调试完毕的,我下了这么大心思调如果都不行,我就真不知道是怎么弄了。还请dji的技术来指导下。
看来大家的回复,今天特意把镜头支架拿出来试了下,结果就是下面这样。设计缺陷,根本无法安装。我用到镜头是佳能的24定,不算粗,如果上个50或者85定,就更别想上结构支架了。支架固定位置过高,导致支架跟相机底部不能调整在一条直线上,形成了翘翘板,如果宁要拧紧云台螺丝,只会掰坏镜头或者镜头接口。所以好头是根本不能用这个支架的,如果想用,上个狗头吧,但是你都用狗头了,还用这么好的设备干嘛呢?

网友:
土豪的世界我们不懂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挂RED 的啊

网友B:
这算云台吗?贵的让屌丝不能理解

网友:
我碰到过同样的问题,基本都自动校准后再手动把俯仰的电机动力值慢慢调低,直到高频震动取消,然后再减1到2度。

网友:
还有一定要把云台底座那个快装螺丝拧紧

网友:
感度太高了,在调参软件里降低电机力度那一项的参数

网友C:
很简单,就是因为太过自信,不愿意看说明书的原因。

使用佳能相机作为拍摄器材时,必须安装镜头辅助紧固模块,确保镜头和相机完全无间隙就能消除震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就是因为太过自信,不愿意看说明书的原因。

使用佳能相机作为拍摄器材时,必须安装镜头辅助紧固 ...

有道理,不过也看到这条了,当时觉得很可笑,dji会觉得佳能的机器镜头安装很松,不知道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
这要用几轴抬起来

网友:
哈哈,加上镜头固件试试吧!这个和摄影经验没关系。

网友:
土豪的世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就是因为太过自信,不愿意看说明书的原因。

使用佳能相机作为拍摄器材时,必须安装镜头辅助紧固 ...

大湿已经一句解答了楼主的疑问···学的越多··懂得越少··

网友:
自动校准后看哪个电机颤抖把电机力度调小一点就好了。多半是扶仰轴颤。我的一样。5d2会颤抖。上了bmcc全套后就好了。只能说明机器轻了电机力度过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就是因为太过自信,不愿意看说明书的原因。

使用佳能相机作为拍摄器材时,必须安装镜头辅助紧固 ...

牛叉,说到点子上了

前天在香港那俩屌丝就是因为没装调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挂RED 的啊

佳能5D吧

网友:
你确定你镜头支架装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就是因为太过自信,不愿意看说明书的原因。

使用佳能相机作为拍摄器材时,必须安装镜头辅助紧固 ...

还是要配合感度的调整才行

网友:
lz是内蒙的?

网友D:
相机固定螺丝上到最紧,紧到不能再紧,镜头支架上到最紧,保证不会抖动,简体中文说明书还是好好看几遍吧,你经验再丰富,不代表你不看说明书就能搞定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机固定螺丝上到最紧,紧到不能再紧,镜头支架上到最紧,保证不会抖动,简体中文说明书还是好好看几遍吧, ...

看帖不认真,都跷跷板了还拧到不能再紧,震动估计是没有了,近万元镜头可能要报废了。会玩模型的没一个是sb。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帖不认真,都跷跷板了还拧到不能再紧,震动估计是没有了,近万元镜头可能要报废了。会玩模型的没一个是 ...

LZ聪明,但是还不够灵活,呵呵

镜头粗的话可以试试反装拓展连接件,如还有微小间隙可填充一些柔性材料进去,镜头固定支架可以省略不装,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聪明,但是还不够灵活,呵呵

镜头粗的话可以试试反装拓展连接件,如还有微小间隙可填充一 ...

不要意想了,要实际操作。无论正装倒装,螺丝孔的位置已经是最低了。除非你把镜头托板挫个口子。看看这么多天了dji的客服连个屁都没敢放,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楼主,您好。这个振动是我们的自动校正的感度存在自动之后感度偏高的问题,客户需要手动的将电机的力度值感度降低一点,直到消除震动。我们会尽快修改这个问题,请关注固件的更新。

网友E:
抖是电机调的数值过大了,降低一点,RONIN已经很简单了,相比M5,M10这个算小菜一碟了,M5,M10调的的时候就是要把电机数值慢慢加大,知道它开始抖了,然后在一点一点减小,直到不抖为止,这就是最合适的数值了,还是先看看说明书吧,毕竟也不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云台吗?贵的让屌丝不能理解

这个就贵了?M10都快10W了,这个已经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是电机调的数值过大了,降低一点,RONIN已经很简单了,相比M5,M10这个算小菜一碟了,M5,M10调的的时候 ...

dji的技术都告诉你是固件问题了,还固执的要认真看说明书,当别人真白痴啊,买这个回来随便胡搞。5d上红圈是没办法用镜头托板固定的,你地明白?

网友:
关注中,这个东西对比国内的星云,***就是良心价啊!

网友F:
同楼主一模一样,一样的镜头,一样机身,一样的问题。开始装的时候也因为24L太粗了,导致不能装镜头托架,开始没认为已经看上很紧的镜头会导致这个问题。现在准备试试用托架后会不会好转,想到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把机身垫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楼主一模一样,一样的镜头,一样机身,一样的问题。开始装的时候也因为24L太粗了,导致不能装镜头托架, ...

这个就叫灵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楼主一模一样,一样的镜头,一样机身,一样的问题。开始装的时候也因为24L太粗了,导致不能装镜头托架, ...

机身垫高的意思是在上面再装一个快装板么?

网友:
你确定RONIN调试好了吗?调试好以后,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无论将相机摆放在哪个位置角度,基本都能悬停住不动!

网友:
千红说的有理,把心态放低一点,遇到问题多想想,曾经有个老人家也是如此哎....天天说自己几十年摄影经验,巴拉巴黎一堆....

网友:
作为一个单纯的消费者,购买一款高完成度的产品自然是期待最少的用户端适配。 DJI官方已经澄清是固件问题,不知为何还有论坛前辈们要紧盯“灵活”二字不放,未免小气一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身垫高的意思是在上面再装一个快装板么?

不用,因为镜头支架就差1mm左右,用一个片状物体点高2mm就足够。

在这么垫高加上支架后,顺利的消除抖动,并且数值能和其他两个电机一样并且达到6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身垫高的意思是在上面再装一个快装板么?

60是自动校准值,手动把三个电机设置100都没有问题。

网友:
底座很多螺丝孔的,能不能放后一个再调?我上的是16-35 ,基本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