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T板造了个风动船

楼主(2014-08-16):
http://www.tudou.com/v/vFgHZzAJmnQ/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http://www.tudou.com/v/3mncqQq6nq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风动船侧面

风动船侧面

风动船

风动船

自制的水舵

自制的水舵

网友A:
哈哈哈,方向舵小心别勾水草了

网友:
我这边都是水草,我去了。我按个水舵差点回不来

网友B:
拉力够大的话加个舵面也许能飞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够大的话加个舵面也许能飞上天。

   全油门,飞起翻了

网友:
效果不错的KT板造了个风动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方向舵小心别勾水草了

有道理,最好弄成直角梯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最好弄成直角梯形。

         我这江边没多少水草,就是浪大水流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江边没多少水草,就是浪大水流急

我目前在试验把怕水的东西都放到一个瓶子里面密封起来,然后只有舵机和电动机露在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目前在试验把怕水的东西都放到一个瓶子里面密封起来,然后只有舵机和电动机露在外面

舵机也怕水,电动机轴承也怕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舵机也怕水,电动机轴承也怕水

我用的380电机,很便宜,

舵机的电路好像怕水呀,可以用玻璃胶封锁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380电机,很便宜,

舵机的电路好像怕水呀,可以用玻璃胶封锁起来

注意电调散热,记得上视频

网友:
风大点就回不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注意电调散热,记得上视频

大神,航模发射导 弹(鞭炮,钻天猴)要用什么东西来点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航模发射导 弹(鞭炮,钻天猴)要用什么东西来点火啊?

我也新手,我未试过,所以帮不了你,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新手,我未试过,所以帮不了你,自己百度一下

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