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狗3能调不要鱼眼效果吗?

楼主(2014-08-16):
银狗3能调不要鱼眼效果吗?感觉变形很严重

网友A:
可以,调到1080模式,然后再设置中等尺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到1080模式,然后再设置中等尺寸就可以

非常感谢

网友B:
完全消除都不可能,只能靠后期,狗的设置只能减弱鱼眼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消除都不可能,只能靠后期,狗的设置只能减弱鱼眼效果。

你们都是怎样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是怎样弄的

银狗只能选择中视角了,如果还不满意那就后期用鱼眼矫正软件矫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狗只能选择中视角了,如果还不满意那就后期用鱼眼矫正软件矫正。

软件叫什么名啊

网友:
狗就是要的鱼眼效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