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涵道飞翼怎么都抛不起来,模友来给诊断下...

楼主(2014-08-16):
总重350g   目前重心是有十字的那个点那里    手抛的时候要么直接栽头  要么后仰翻

网友A:
推力不够,,看这外形阻力够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不够,,看这外形阻力够大啊

用的RC11叶涵道  吹称有500多克还没满油   推力是够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RC11叶涵道  吹称有500多克还没满油   推力是够得

阻力太大了,,重心也检查一下啊

网友B:
动力足的情况下  翼型  重心   是否都已经调好  看你说的  不是往下  就是后仰  .....应该是重心问题   而且  这个造型  貌似阻力太大  建议优化一下造型   三角翼类型的 应该整体是翼型  这个感觉   升力面积小了

网友:
飞翼应采用S型机翼,具有自动修正俯仰平衡

网友:
空气动力学造型有问题,稳定性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写的太好了,值得一看,下次我也发个这样的帖子。

哥....你就别寒谗我了.....好好给检查下吧...急着呢...

网友:
展翼多少,长宽多少,决定你需要控制的重量,推力

网友:
推力线问题?

网友:
瞄瞄拿分走人

网友:
这也能飞。。
推力线不对吧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D:
重心太靠后,俯仰过于灵活

网友:
把机头削平减少阻力看看!

网友:
机翼后沿上翘,重心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心太靠后,俯仰过于灵活

帅哥正解   现已爽飞   今天上视屏报答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力足的情况下  翼型  重心   是否都已经调好  看你说的  不是往下  就是后仰  .....应该是重心问题   而 ...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