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航模使用 磷酸铁锂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4-08-16):
请问一下航模电池一般是单科3.7组合3s电池后满电12.6        要是用 磷酸铁锂电芯单颗才3.2组出来后电压满电才10.8,这样电压会不会太低了,如果组4s电压又有点高,这个怎么解决               另外电调上用 磷酸铁锂需要设置吗

网友A:
我刚组了一块4s2200mah磷酸铁锂,用在只支持2~3s LiPo的好盈天行者40A电调上,暂使用正常。
电压高于12.6v时电调会识别成4s电池(上电提示音:嘚累咪~嘀嘀嘀嘀)

低压保护阈值要设置为低,不然放一半电不到电调就保护了。

网友:
磷酸铁锂电池的放电系数到底是多少?
我目前只有拿来代替镍氢电池当控电用
另外想弄一个大容量的当外场电源包

如果放电系数够大
当动力电好像可以
不过这玩意貌似密度低
要达到航模需要的容量
体积是不是会很大哩?

电压高低只是电机效率的问题
不过现在的航模电调
并没有对磷酸铁锂电作设定
可能没办法发挥好的效能吧

对这玩意理解也不多
有高手达人可以出来科普吗?

网友:
麻烦,不用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组了一块4s2200mah磷酸铁锂,用在只支持2~3s LiPo的好盈天行者40A电调上,暂使用正常。
电压高于12.6v ...

不会吧BEC烧掉么?

网友:
去翻3年前的帖子有很多实例。

网友:
铁锂充满电放置几分钟电压就掉回3.4v左右了,3.4*4=13.6v比聚锂只高1V,这点余量应该是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