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请进!我的精灵2V+操作不当落水了!

楼主(2014-08-16):
今天在一峡谷无GPS信号,姿态模式飞行,飞远了看不清机头方向,操控不当炸鸡掉水里,浅水沉底,大概浸泡5分钟左右捞起,在水里看见电池一格亮起的,打捞前熄灭,打捞后拆下电池按电池开关,显示一个电,现在飞机已经插干,用冷风吹干,没有拆开机器,请问可以用另一个电池开机测试一下损失吗?

网友:
飞远了看不清机头方向图传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不推荐,因为电路板还有潮气。建议放在干燥剂里(大米袋子也行)放上2天左右,上电前最好先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各个点是否有短路现象,然后测试。就算测试通过也不推荐一直飞,可能存在隐患。最保险的做法是返厂维修,虽然费事费时一点。

网友:
前几天还在炫耀片子,今天就落水了机生无常啊

还是发回DJI吧,自己折腾会连返修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不用反厂了,大疆不会去维修入水的。浪费快递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因为电路板还有潮气。建议放在干燥剂里(大米袋子也行)放上2天左右,上电前最好先用万用表测试一 ...

返厂不会给你维修的,已经有例子了,他们会推荐你直接买新的,不信试试!

网友:
淡水的话无大碍

网友:
把飞机拆开包括飞控等全部设备,逐一检查和清洗电路板。

网友:
好像确实有落水后DJI不修,直接报废的例子

网友:
落水返厂的结果就是告诉你一句报废了, 浪费快递费

网友:
直接买新的吧

网友:
楼主,您好,详细您可以拨打4007000303询问

网友:
不用返了  我刚返了一个  朋友的精灵2+3D云台 每次飞到11.2就自动降落 飞机掉水里了  返厂后 DJI说进水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B:
自己拆开,用热吹风机逐个板吹,保证无水分藏在板里,主控拆壳吹吹,应该没什么问题的,DJI的产品基本上都会打绝缘防水胶,把水吹干就没事了,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拆开,用热吹风机逐个板吹,保证无水分藏在板里,主控拆壳吹吹,应该没什么问题的,DJI的产品基本上都 ...

我昨天通电测试了,云台正常,相机正常,指南针正常,就是GPS始终没有信号,扳杆启动电机无反应,尾灯红闪几下,已经寄回厂家了。

网友:
我的落海了,连尸体都没有

网友:
太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广西的《DJI大疆广西5S代理店》专修掉水的精灵,修不好的发到广西就肯定能修好的。

谢谢兄弟的建议,我已经联系上了,本来在发大疆售后的途中,改发李德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