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第一阶段改装完毕--加三段开关X2 旋钮X2 开关通道X2

楼主(2014-08-17):
先上正面照。加了三段开关两个,旋钮两个,二段开关两个。三段开关按网上说明添加的,可在程序中设置混控什么的。旋钮通道和两个两段开关是学习了网上大神的方法使用PPM输出方式添加上的。使用了一片8脚单片机,提供四个通道,可以是模拟通道或二、三段开关任意数量的组合。实际上还有一个引脚空着,可以再加个二段开关来着,可实在是懒得写程序了,呵呵!这次加了两个模拟通道,两个两段开关。昨天搭实验电路试了半天在Deviation中各种不能用(在G大神的固件中可以使用),今天直接硬件安装到位,然后在Deviation中就可以用了,白瞎了我一天时间上网查各种资料,还啃了半天半懂不懂的Deviation英文论坛(英文文盲悲哀啊)。

再上内部结构图。为便于维护,所有元件和电路都安装到背壳上,拨下三个插头就可与前壳完全分离。

下一步工作是加装SMA插座改天线了,等有空再搞。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A:
单片机用的是什么?还有一个能共享下源程序吗?

网友:
这个牛啊!屌丝立马变高帅富!

网友B:
楼主,我现在正在迷茫两个旋钮开关。我用的是Arduino nano+2个Arduino电位器,(根据大神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light=7E&page=2),但接线图不详细,请楼主明示。另外我用的是M大的固件(当初是为了设置APM的三段开关刷的。原来也是给力固件)请楼主也来份教程

网友C:
一下子变成了d13,厉害呀,我也想把d7加一两个通道,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说实话不敢保证100%不出问题,只能尽可能提高可靠性。在程序方面使用了单片机的看门狗防止程序跑飞,抗干扰方面在电源引脚就近加10uf电解电容和.01瓷片电容滤波防止电源干扰,所有引线采互绞线减少电磁干扰影响,如有必要可再给电路加屏蔽。元件质量就要靠购买大厂正品来保证质量了,再有,就是拼R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用的是什么?还有一个能共享下源程序吗?

单片机用的是Microchip的Pic12F675。输出PPM编码,每通道脉冲宽度 1~2.023ms (为简化程序,直接使用了10位AD转换的结果,没做比例运算处理到1~2ms),负脉冲宽度0.3ms。

每通道可接5K到10K间电位器、三段开关或二段开关,常用电路接法可参考下面几张图。

注:单片机供电引脚(第1和第8脚)需要接10uf左右电解电容和0.01uf瓷片电容各一只,图中未画出。

一 电位器x4

2 电位器x2 + 二段开关x2 (二段开关输出分别为1ms、2.023ms) (目前我使用的接法)

3 电位器X2 + 三段开关x2 (三段开关输出分别为1ms、1.512ms、2.023ms)

4 电位器x2

以上图片仅供参考,实际连接可自由更改,每个通道都可以接电位器或两段、三段开关,不使用的通道可以接地(输出脉宽1ms)或接电源+(输出脉宽2.023ms)或用两只同阻值电阻串联,两端分别接电源正负,中点接通道输入(输出脉宽1.512ms)。

下面是单片机程序文件,配置字:18C

http://pan.baidu.com/s/1pJBdR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下子变成了d13,厉害呀,我也想把d7加一两个通道,不知道可不可行?

D7不了解,不知道硬件和软件上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现在正在迷茫两个旋钮开关。我用的是Arduino nano+2个Arduino电位器,(根据大神的帖子http://bbs.5 ...

我用的不是Arduino,用的是PIC12F675单片机。不过Devo 7E 电路连接这块还是非常简单的,两条电源线加一条PPM信号线就完了。详细方法可以看flyhh朋友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5&highlight=7e

网友(2014-09-18):
慢慢学习,有空也试试看

网友D:
想问一下,如果不用arduino nano的模块,直接从d7e主芯片上飞线出来应该怎么改固件怎么连电位器?线我已经从芯片的pa0和pa4脚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如果不用arduino nano的模块,直接从d7e主芯片上飞线出来应该怎么改固件怎么连电位器?线我已经 ...

这个估计要改程序了,没有研究过怎么玩。可以试下上deviation下载源码,然后向各位大神请求支援。

网友E:
改了2台D7E12通,12F675固件O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了2台D7E12通,12F675固件OK,谢谢!

呵呵,能用上就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用的是Microchip的Pic12F675。输出PPM编码,每通道脉冲宽度 1~2.023ms (为简化程序,直接使用了10 ...

楼主,你给的这个网盘失效了,能重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给的这个网盘失效了,能重分享一下吗?

链接已更新。http://pan.baidu.com/s/1pJBdROR

网友F:
楼主   我的加了2三段 2旋钮可是固件只支8通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的加了2三段 2旋钮可是固件只支8通咋办

换Deviation 固件吧,12通无压力。不过接收机一般也只有6,7,8通的,10通以上可以考虑更高档的遥控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Deviation 固件吧,12通无压力。不过接收机一般也只有6,7,8通的,10通以上可以考虑更高档的遥控器了 ...

在那里弄

网友D(2014-10-20):
引用 楼主:
链接已更新。http://pan.baidu.com/s/1pJBdROR

楼主,你这个固件的源代码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固件的源代码能分享一下吗?

是以以前写的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的程序为基础写的,写的比较乱,看起来可能很困难,请见谅。
http://pan.baidu.com/s/1c00BGWw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以以前写的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的程序为基础写的,写的比较乱,看起来可能很困难,请见谅。
http://pan ...

多谢楼主分享,我试试能不能加到主程序里芯片的飞线已经飞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我试试能不能加到主程序里芯片的飞线已经飞出来了

PIC的汇编程序能移植到STM32吗?不如直接改Deviation的源程序吧,应该更省事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C的汇编程序能移植到STM32吗?不如直接改Deviation的源程序吧,应该更省事一些。

源程序里有增加旋钮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程序里有增加旋钮的代码吗?

我的STM32还没开始学呢,买了两块最小系统板有好几个月了,只测试了一下买板时给的测试程序。不过有源程序的我想增加通道(如果有多的引脚)应该可以实现,无非配置下引脚功能为AD,然后增加若干AD转换结果寄存器,然后找到原来的各通道数据生成程序,看情况修改下或许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我试试能不能加到主程序里芯片的飞线已经飞出来了

你有devo 7e Deviation的源程序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有devo 7e Deviation的源程序吗?

我有源程序,QQ多少,我传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源程序,QQ多少,我传给你

78947902 一般隐身,直接给我发离线文件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不是Arduino,用的是PIC12F675单片机。不过Devo 7E 电路连接这块还是非常简单的,两条电源线加一条 ...

电路图里的单片机,没看到vcc和gn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图里的单片机,没看到vcc和gnd呀

1脚是VCC(电源正),8脚是GND(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现在正在迷茫两个旋钮开关。我用的是Arduino nano+2个Arduino电位器,(根据大神的帖子http://bbs.5 ...

apm切换神器,直接接在比例旋钮上

网友G(2014-11-29):
楼主这个单片机能用USB-ttl(5针脚)下载程序吗?

网友:
单片机能否用STM系列代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单片机能用USB-ttl(5针脚)下载程序吗?

不能使用你说的下载器也不能用STM代替,当然你可以自己写STM的程序,很简单的,基本思路取AD转换结果,将结果转为PPM输出,再加个同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使用你说的下载器也不能用STM代替,当然你可以自己写STM的程序,很简单的,基本思路取AD转换结果,将 ...

那想问下用什么烧写pic单片机呢?

楼主:
pickit2、pickit3、pic K150编程器都可以。买前问下卖家是否支持PIC12F675,我买是的仿的PICKIT2.5 (大概是这个型号来着),100左右的价格,没买好的,当时准备转玩STM了,就买了个便宜的。当然PIC K150更便宜,现在有30多块钱的,不过我没用过,但从介绍看可以刷PIC单片机的大多数型号。

网友:
楼主G大固件一堆,但是M大固件很少,能否提供一下链接。谢谢!

网友H:
请问三段开关怎么添加啊?有没有教程?谢谢

网友I(2014-12-31):
引用 网友H:
请问三段开关怎么添加啊?有没有教程?谢谢

邮箱。你刷了固件没?你有小7E的驱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邮箱。你刷了固件没?你有小7E的驱动吗

我在g大的压缩包里找到安装的方法了。谢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在g大的压缩包里找到安装的方法了。谢了

我也安装好了驱动。刷机成功。如果有什么情况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安装好了驱动。刷机成功。如果有什么情况可以交流一下

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kit2、pickit3、pic K150编程器都可以。买前问下卖家是否支持PIC12F675,我买是的仿的PICKIT2.5 (大概 ...

我用K150写了几片,结果周期有24.4的有21.1的还有15.8的就是没有20ms的,这是哪里不对呢

楼主(2015-02-22):
理论上讲这事不太可能,程序是利用单片机的定时器控制的时钟周期,同时使用了单片机的时钟校准功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偏差,请检测下写入的的配置位有没有错误吧

网友:
楼主 可否 发一些 PICKIT 刷HEX的 图片教程?

网友:
这个改好是10通道了吗?

网友(2015-09-17):
看图片上小板上的红线黑线一大堆,楼主能不能给个详细的接线图啊

网友:
楼主的供电怎么解决的,芯片最高只能到5.5V吧。请问是从板子上哪个位置取的

网友:
Deviation中不能用,怎么折腾都不能用。G固件可以,是不是接线问题呢?
mckay在CN版的180楼说,如果是用PPM输入不需要箭线,G固件才需要剪线。
是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