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14-08-17):
先说下配置,D10控,DJI LITE飞控。我现在的问题是接通后,电源模块快闪黄灯,请问这个失控该怎么解决,是控还是飞控的问题?该怎么设置?请各位尽说各种情况,最好带说明怎么操作,我会逐一去调试。谢谢!

网友:
可能没对上码吧,D10有个对码针,你需要先放进battery通道短接,飞控上电,此时接收机红灯快闪进入对码状态,再开控,对码完成,飞控指示灯是正常的。我印象中是这样操作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A:
说漏了,开控后需拔掉对码针,对码才完成,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漏了,开控后需拔掉对码针,对码才完成,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