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故障

楼主(2014-08-17):
朗宇电机,上电不可以启动,弹几下又可以转了,是电机的香蕉头虚焊了吗?转起来时,感到有小小的呼呼声和政常的不太一样。求教

网友A:
用手转几下电机看是否有机械卡死,没有的话,电机或电调坏了。

楼主:
没有的来,有时可以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转几下电机看是否有机械卡死,没有的话,电机或电调坏了。

没有,都说是虚焊我看像,不知道有没其他问题可以导致问题那可是新的呀!!!!!!

网友:
不知道启动后电机功率是否正常?

网友:
你先重焊一遍香蕉头是了

网友:
推一点点杆,稳住,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电调输出端,若显示有电压,再微微推一点,观察电压是否上升了,若升了,则可确认电调完好。

香蕉头是欧姆连接,通常还是可靠的。若拆开焊了后故障消失那最好不过了。但是“弹几下电机”而不是弹几下香蕉头,所以若重后没有排除故障,恐怕不得不打开电机外壳检查电机引线与绕组连接点了。

网友:
电机香蕉头或者电调香蕉头虚焊

网友:
虚焊  香蕉头 都拆了重新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