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山狗1 怎么接穷人OSD

楼主(2014-08-17):
那位知道山狗和穷人OSD的接线方法

网友A:
你的是什么OSD

网友B:
150块是富豪级别OSD了
穷人OSD我才懂,帮不了

楼主:
难道没有这么玩的莫

网友B:
OSD带 AV video in out 接口的把山狗av out 接 osd av video in osd av video out 接图传 av in

楼主:
我目前接的700线摄像头,OSD就是摄像头供电和图传电压检测共用的正负极,大概明白了,改线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