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抗不动,平时想玩个H4小飞机,求H4 6S动力配置

楼主(2014-08-17):
先用H4机架,是否可以做成6S的X8?求大神给点经验指导
推荐几个6S动力方案吧,我是6S10000电池。。。

网友:
4112   320  1555

网友A:
4110 340kv 1555  比4112好,35分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110 340kv 1555  比4112好,35分以上

-0-多谢了。H4机架APM进不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0-多谢了。H4机架APM进不去吧?

不是有APM版和通用版两种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APM版和通用版两种嘛

A  ?还有APM板机架啊

网友:
都上X8了 为什么不上个好点的飞控呢?还APM啊??

网友:
3508 390kv 1555桨 H4结构,不带狗悬停35分钟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