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250,3S1300mah满负载悬停5:20!视频来啦!!!!!!!!!!!

楼主(2014-08-17):
上图

穿越250,3S1300mah满负载悬停5:20
山寨QAV250机架
MINI APM2.6
6M GPS模块
银燕1806电机,乾丰(应该是山寨的,做了桨平衡)6030正反桨
银燕12A电调
200mw5.8G图传发射
山狗
两轴舵机云台,把横滚轴拆了,只用俯仰轴
飞梦IS-8R接收机
1300mah电池

全部最简化接线!
山狗没电池,电源用的电调UBEC输出

首飞很不顺利,感觉不灵活,而且刹车动作幅度很大,APM参数是自动参数调的!具体刹车咋调还有待研究。
这是第二段起飞视频,一块电池,第一个起落炸鸡了,文件损坏,估计前半部分能放,可打开错误!刚刚把山狗弄坏了!桑心了!!!!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不错的小机架。

网友A:
这起飞重量是不是要到600g了

网友:
体积小巧,结构紧凑,载重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起飞重量是不是要到600g了

重量不知道。没有电子称!应该不会太重吧,没有一根多余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重量不知道。没有电子称!应该不会太重吧,没有一根多余的线。

我的全套起飞要570g了。。。重量影响续航,啊

网友B:
定高模式飞吗?能不能分享一下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模式飞吗?能不能分享一下参数呢

视频是手动模式,测试的时候是gps定点模式,参数我没看,是自动调参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全套起飞要570g了。。。重量影响续航,啊

我找个称称一下重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视频是手动模式,测试的时候是gps定点模式,参数我没看,是自动调参的参数!

gps模式的高度保持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模式的高度保持得如何/?

定点高度是由气压计决定的,开始不行,忽高忽低,后来在气压计上垫了块海绵,效果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定点高度是由气压计决定的,开始不行,忽高忽低,后来在气压计上垫了块海绵,效果好多了

为啥我垫了以后效果也不大行 会高速上下抖动。你飞控有做减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垫了以后效果也不大行 会高速上下抖动。你飞控有做减震吗?

高速上下抖应该不是气压计问题,直接双面粘粘上的!
你的垫和不垫有区别吗?震动数值看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速上下抖应该不是气压计问题,直接双面粘粘上的!
你的垫和不垫有区别吗?震动数值看了吗?

我买来就垫了 之前大机架还没这个问题 小的就有了 accz 在15——15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来就垫了 之前大机架还没这个问题 小的就有了 accz 在15——15这样

你可以把海绵去掉试一下,下班回家后我给你看看我的参数

网友:
这小还加云台 没必要的啊

网友C:
同为250机架 配置一样 我的APM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一起飞 直接左右摆动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为250机架 配置一样 我的APM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一起飞 直接左右摆动翻了

重新刷固件,检查震动

网友D:
还好我关了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我关了声音····

老早我就以为山狗的音频录制坏了,因为我用电脑打开都没有声音!上传了才知道音频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