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与双浆

楼主(2014-08-17):
装机装好后是先解决双浆问题后再调螺距还是先设好螺距再调双浆 谢谢帮忙 对了调螺距是不是要用螺距尺在机身上找个基准平面在设

网友A:
先螺距,再双桨,机身找水平

网友:
我一般都是调机完了,飞起来再看有木有双桨再调的

网友:
电子浆距尺是要归零的,一般在电机上归零

网友B:
油门在中间,双浆是0度 在调螺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在中间,双浆是0度 在调螺距,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螺距,再双桨,机身找水平

调双桨是调高的还是调低的呢?调完后螺距还准吗?

网友:
大双桨先解决,调好螺距,最后解决小双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双桨是调高的还是调低的呢?调完后螺距还准吗?

不明白你意思

网友D:
无副翼的调双桨灰常的简单。。我都是在调十字盘水平+大桨0度时看下双桨。。调整桨的0度后。。把另一根桨也转过来看下是否0度就行了。。不是的话。正螺距就紧连杆。负螺距就松连杆。。以调机时的0度桨为准。。
如果桨品质太差。。就要靠飞起来看了。。

网友:
螺距调好双桨自然就没有了

网友:
十字盘水平,大浆做好平衡,遥控器里面螺距曲线一条斜线,摇杆在中间时候把两片桨叶螺距都调为0度,如果还有双桨,就换桨吧!

网友E:
先螺距后双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螺距后双桨

调哪根桨呢?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双桨是调高的还是调低的呢?调完后螺距还准吗?

双桨调了以后 油门在中间在调整螺距。我的从来没有调过双桨 装机时候大小连杆全部卡尺伺候

网友:
不理解你们怎么弄的 先螺距后双桨 出来的两个桨的螺距就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副翼的调双桨灰常的简单。。我都是在调十字盘水平+大桨0度时看下双桨。。调整桨的0度后。。把另一根 ...

学习了

网友F:
只要把每个桨0度螺距都调准了。基本就不会出现双桨问题了。反正我至今还没遇到过双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把每个桨0度螺距都调准了。基本就不会出现双桨问题了。反正我至今还没遇到过双桨问题。

哦 谢谢你 能把你的QQ告诉我吗 一些问题似懂非懂 想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你 能把你的QQ告诉我吗 一些问题似懂非懂 想向你请教一下

我也刚玩直机2个多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刚玩直机2个多月

我也只几个月 可以交流 我QQ4050338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