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实现低速大仰角飞行

楼主(2014-08-17):
没有襟翼是不是不能实现低速大仰角飞行?

网友:
肯定不行

网友:
吊机时水平速度为零,90度大仰角

网友:
拉升降 中油抽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A:
并不是必须要襟翼,,舵效足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实现低速大仰角,,3D机型的吊机就是如此,但是3D机型的设计 舵面面积大,舵量大,而且螺旋桨气流会吹过的舵面,这一定意义上等于是动力的矢量控制

普通飞机要实现大仰角飞行不是不可能,但是要保持一定速度,否则速度过慢会导致舵效降低,以至于无法控制飞行姿态而炸鸡。

网友:
可以研究下F18的大仰角机动。。。

网友:
睡醒了,继续

网友:
还没睡够啊?

网友:
多飞、多练、多炸。

网友B:
拉杆\油门略大\低速,与机型也有很大关系,三角翼类机型如J10相对更好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油门略大\低速,与机型也有很大关系,三角翼类机型如J10相对更好做一些.

一拉杆如果速度没把握到位就爬升了

网友:
如果更精确说;压住杆,这能理解吗?

网友C:
得舍得炸鸡才能练出来,升降舵量和速度不好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舍得炸鸡才能练出来,升降舵量和速度不好均衡

不怕炸才有未来!

网友:
上矢量喷口

网友:
看老苦初次飛殲十的視頻,不用襟翼就可以做大迎角。

网友:
18楼说的对

网友:
有飞控就容易些  尾推或涵道有矢量会好些

网友:
我的KT板机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必须要襟翼,,舵效足够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实现低速大仰角,,3D机型的吊机就是如此,但是3D机型的设计 ...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