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皮延长电调线焊接练习

楼主(2014-08-17):
打算扒皮延长电调线,有很多不懂,上次开贴提问,大家给了很多建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528

今天先拿天行者20A作练习,万一把铂金焊坏了就亏了,我可是95元的时候买的啊,现在那么便宜……

工具是一把60w一把100w烙铁,1mm的松香芯46%锡焊锡丝

先是拆电源线,很郁闷,60w调到450度,上去居然好一会儿锡都不化,平时我自己焊的东西,就算是一大坨也很快就会化了
难道是工厂里用的是熔点高的焊锡?
换成100w终于顺利地拆掉了
往上焊新的线的时候,60w焊出来焊点总是一层雾的感觉,用100w就很亮了,还挺满意的

拆信号线的时候也是60w的化锡很慢,就那么一小块居然都那么慢,果然是原装的锡熔点高莫?
往上焊的时候用的60w,还是一不小心就把旁边的绝缘皮给化掉了,想达到原装的焊点饱满有光泽实在太困难了……我还是不换信号线了吧……

网友A:
焊工不错呀,好亮。我的从来没这么亮过,是哪儿的没做好呢?

网友:
想亮加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工不错呀,好亮。我的从来没这么亮过,是哪儿的没做好呢?

我原来用60w的一直都不亮
现在换了100w的就很容易就亮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别的什么都没变
就是有些担心100w别把零件烫坏了,但是60w的焊接时间要长些,说不定更容易烫坏,我也搞不清楚了

网友B:
用小刀把60w烙铁头的黑色氧化层割掉就好了,锡焊的时候注意烙铁头干净挂锡,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刀把60w烙铁头的黑色氧化层割掉就好了,锡焊的时候注意烙铁头干净挂锡,希望对你有帮助

嗯,照片里是挺黑的,不过我用的时候都是用海绵擦亮然后上锡的呢,应该导热还是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照片里是挺黑的,不过我用的时候都是用海绵擦亮然后上锡的呢,应该导热还是蛮好的

那就是看看是不是陶瓷发热芯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60w的一直都不亮
现在换了100w的就很容易就亮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别的什么都没变
就是有些担 ...

你那60W要么老化要么质量不行,焊这个40瓦足够了!

网友:
焊这个不是看瓦数的 30都够了 要看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60W要么老化要么质量不行,焊这个40瓦足够了!

可是我平时用60w来焊哪怕是14awg的电池线都很顺畅呢,不知今天焊个电调怎么那么不给力

网友:
过来看一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60w的一直都不亮
现在换了100w的就很容易就亮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别的什么都没变
就是有些担 ...

这样一不小心就要弄坏电调,LZ为什么不焊另外一头?或者直接中间剪开来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来用60w的一直都不亮
现在换了100w的就很容易就亮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别的什么都没变
就是有些担 ...

先在骆铁上弄焊锡 然后碰上去。一下就融化了 然后拿线放进去 。一下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一不小心就要弄坏电调,LZ为什么不焊另外一头?或者直接中间剪开来焊

因为想尽可能减少焊点,经过今天的尝试对焊电源线这种大焊点还算自信
另外电调本来就是设计了在高温环境下也能工作的东西,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焊坏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平时用60w来焊哪怕是14awg的电池线都很顺畅呢,不知今天焊个电调怎么那么不给力

道理很简单,这个电调是用来做大电流输出的,有大面积敷铜和散热片,烙铁的热量不容易聚集所以感觉难焊。这种情况下100W就体现出优势了,功率大局部发热速度快,熔化就快了。而且你说的对,100W短时间焊要比60W长时间受热好。当然了,沾一点松香也是可以的,不过还是不推荐用酸性助焊剂。

网友:
焊接还有个小技巧叫做“以锡引锡”,就是当固化的锡不容易化开时可以反而往烙铁头上加一些锡,由于加上去的锡是焊锡丝的锡,很容易化,再用这个熔化的锡去引导下面的锡,就容易化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道理很简单,这个电调是用来做大电流输出的,有大面积敷铜和散热片,烙铁的热量不容易聚集所以感觉难焊 ...

恩恩,我这次只是用了松香芯的焊锡丝,别的什么助焊剂都没用就这么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平时用60w来焊哪怕是14awg的电池线都很顺畅呢,不知今天焊个电调怎么那么不给力

烙铁头侧靠上焊点时吃点锡增大接触面。焊这类面积稍大的点时使用优质的电烙铁方便不少的,升温快热储备能力强,40W的就行,当然功率大那就更好了。我以前用的是40W的白光电烙铁很称手,现在为方便焊接单片机买了台安泰信936,60W数显,焊电调硅胶线时将温度打到410度,3秒完成。

网友:
不错,焊工还可以

网友F:
烙铁功率是越大越好,用有铅焊料,还要有松香

网友G:
是不是用了含铅的不纯焊锡啊

网友H:
不错不错、焊接这个不是烙铁大小问题
是焊锡丝和技术问题

网友I:
不错,这个还是多焊。。。

网友J:
不是熔点高,是导热快升温慢,你把那个铝块散热片拿下来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