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换电机齿导致的电机温度问题

楼主(2014-08-17):
一直用的3500kv电机和12齿小齿大盘齿为直齿。电调用的佰金v3一般悬停6分钟左右。电机有点温度电调基本没温度。今天换上13齿大盘齿换成斜齿后悬停时间只有4分钟左右。电机和电调都烫得厉害,电调进角为12度。能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吗?另外电调进角该设为多少度合适?

网友:
路过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
看看齿轮间隙是否有些紧了,导致电机负载重了。另外温度升高也和电机齿加多有一定的关系。好好查吧。

网友:
转速高了当然耗电

网友:
有地方跟电机较劲了 仔细检查吧

网友A:
大哥,直大齿是150T的,斜大齿是121T的~~你小齿改用10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直大齿是150T的,斜大齿是121T的~~你小齿改用10T吧~~

好的,谢谢。还有就是电调进角始终没弄懂该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还有就是电调进角始终没弄懂该怎么设置?

一般用默认的就行了~~~进角是有一段文章的,在这我也说不上来!

网友:
斜齿本身就比直齿齿数少,应该换11T或10T试试,你换13T电机负载严重偏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钭齿一般就是11左右吧?

网友:
一般直齿的大齿是150,配的电机齿是13,缺齿是121,配的电机齿是11.

网友:
传动比差那么多,有问题正常

网友:
我的斜齿就是11T的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