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计怎么焊接啊?

楼主(2014-08-17):
正极线我知道是焊在凸出来那两个点上,负极线怎么焊啊?

网友:
发过来 我给你焊,保证效果质量刚刚的   O(∩_∩)O哈!

网友:
问卖家吧,负极在什么位置,也许负极不需要焊接,直接连接在一起,

网友:
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A:
负极长的那块,其实也没用,负极线可以直接短路过去,为了好看,还是焊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极长的那块,其实也没用,负极线可以直接短路过去,为了好看,还是焊接上

谢谢,那我知道怎么焊了

网友B:
看这个图,如果是电流显示负值,交换电池端和电调端的接线,你没有太清晰的版不好帮你判断电池端和电调端,一般接电池端是标有IN或者BATT的 ,电调端是标有OUT的

网友:
负极面积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如果是电流显示负值,交换电池端和电调端的接线,你没有太清晰的版不好帮你判断电池端和电调 ...

这个方法不错,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