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模拟器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7):
环境
  • 遥控器:DEVO10、右手油门、直机模式
  • 软件:RC4.0M
  • 类型:直机
  • 真机:美嘉欣F48,无副翼、4通道

问题一:开关的对应关系

根据说明书接收机的图示,功能性上的说明能理解。
但它与具体开关及摇杆的对应关系,并不没有明确说明。
在模拟软件里,看各个开关都是可以自由对应的。
是不是说,具体的功能与物理按钮、旋钮、遥杆并不是强制指定的对应关系。
即使互换也没关系,只是在惯例或习惯上不同而已?
就像同一遥控可设置左手油门或右手油门。

问题二:7号通道自己不停的变化,这是故障吗?

在软件的设定里,7号通道在不停的变化,变化时间无规律。

根据说明书的接收机功能的顺序说明,第7通道是接陀螺仪的。
所以猜测7号通道是陀螺仪,或者是故障?

问题三:油门、桨距

测试的是亚拓700油机。
打开‘油门’开关,飞机启动,
上推桨距摇杆:飞机上升,
下拉桨距摇杆:飞机向下加速降落
右推副翼:飞机向右侧横滚翻
我想这是玩3D模式的操作,目前还不适合我。

选择小一些的机型时,桨距摇杆推拉不起作用。
拨动油门开关,飞机就直接升空,无法控制。

我想练习4通道的小直机,以熟练真机的操作。
右手摇杆推拉控制升降的速度,
右手摇杆左右控制左右平移(不翻滚)。

请问,如何调整软件实现这样的模拟?

网友:
美嘉兴是玩具,跟正常操控方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
油门和浆距,设置为同一个通道,在你说的非3D模式下,油门就是0-100,而切换了3D后,就叫螺距,是50-0-50。至于练习四通这种无聊的做法就别搞了。那是玩具。所有航模类直升机都是六通,你就直接买你头像上那个起步就好了。对了,熄火什么的,设置在油门下面那个通道。认真看中文说明,很好设置的啊

网友:
慢慢摸索,会好的。

楼主:
结合你和另一问题的回复,了解我的问题了。非常感谢

不过四通道的练习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毕竟你可算是过来人可以说是无聊。

但我还认为模拟练习与目前阶段的真机,还是要结合的。

也难怪有人说过,4通道与6通道差别很大的。
真的很大

网友:
DEVO10配F48可惜了

楼主:
另问下,摔机真的模拟的那么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合你和另一问题的回复,了解我的问题了。非常感谢

不过四通道的练习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毕竟你可算是 ...

我最早也有一台F多少型号忘记了。4通的。
我只通过那台机了解一点。就是飞机起飞会有稍微偏移,要补偿修正起飞推油迅速。
操控方面 你练这种“真机”还不如多飞几趟模拟器。

真机摔 不会炸的那么散,但是修也修的很贵,所以你可以用你头像的那种小鸡起步,在草地上练习。基本炸鸡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