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充电器要陪多大的电源才能5A充6S?

楼主(2014-08-17):
N年前买的充电器,原来买的电源搞丢了,最近玩多轴,充大电池,随便找的小电源已经不够用了,6S电池用5A充电要多大的电源?谢谢!这充电器我觉得还可以,散热好,还有风扇,据说是当年出口的。

网友:
如果配12V的电源,最少要10A,我没这种充电器,不知输入多少V的。

网友:
4.2×6×5=126W,126W/12V=10.5A,最少不能少于12V 10.5A,建议预留大点电流,开关电源就没那么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6=151.2W,151W/12V=12.6A,最少不能少于12V 12.6A,建议预留大点电流,开关电源就没那么热

你这怎么算的……

网友B:
4.2V x 6 x 5A = 126W, 126W / 12V = 10.5A。对于单充1节6S来讲12V-12A及以上的开关电源即可。保有裕量建议选15A的。如果要并充,相应倍增即可。

网友B:
不过看你这个B6的输出电流最高只能5A,不知道你的输出功率是多少。如果要支持到5A充6S,至少得是150W的才行。如果输出功率不够,就算电源跟上了,B6还是会自动降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V x 6 x 5A = 126W, 126W / 12V = 10.5A。对于单充1节6S来讲12V-12A及以上的开关电源即可。保有裕量建议 ...

专业,谢谢了,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专业,谢谢了,学习!

最好看一下充电器的输出功率。

网友:
20A保险一点

网友C:
看下你的充电器输出功率,如果输出功率不够,再大的电流也不行,反而有把充电器烧坏的危险。

网友:
我偷偷的去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看一下充电器的输出功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749&highlight=E6%B3%E4%B5%E7%C6%F7  麻烦看这里,我N年前买的时候发的帖子。

网友:
6S充满应该是25.2V吧 ?
5A*25.2V=126W,你选择直流电源输出端要达到126瓦。

直流电源输出端:如果电压高可以电流低,如果电压低电流就要高;总之直流电源输出端的电压乘以电流应该是126瓦,还不要忘记查看充电器的的铭牌,不要超过它的耐受值。

以上当然是不考虑功耗的理论值,实际电器肯定要有热损耗、噪声波动等等啦,所以上面朋友建议150W我看靠谱。

记住所配电源输出的电压和电流任一项都不要超过充电器铭牌标示的耐受值!!!你说这台充电器有些年头了,我建议铭牌参考值再调低些!!!

看过13楼的帖子,好像你这充电器通常用的是12V直流变压器,那126W/12V=10.5A,你得买个12A以上的变压器;如果有14V的就是9A,16V的就是8A,不能再大了,好像它的输入上限就是16V。这样好像电源、充电器都是工作在设计上限给你充5A6S,如果可以降低充电电流比如2A、3A,我觉得不要把电器逼上绝路寿命可以延长些哦 !?

网友:
正确应该是 4.2V*6S*5A=126W    126/0.85/12V=12.4A   所以至少13A!!!!至于为什么要除于个0.85是因为我暂时把充电器的转换率算做85%,也有可能不到85%所以买大点不会错,也不贵!!!!

网友:
12V 21A的电源完全没问题,我现在用12V 21A冲 A9冲两块4S电池 5A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了,买了12V 12.5ALED显示屏用的开关电源。

网友:
楼主要注意,你的充电器如果功率不够(一般B6就50W,充6S最多2.2A),配再大的电源都是白搭的。貌似你这个功率应该不大。

网友:
要看你的充电器功率多大,如果是B6一级的你就买个3-50元的稳压电源就行了,就像19楼说的,大电源无意义了;如果您的·充电器是150-200W的,电源要大于这个数值10% 以上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你的充电器输出功率,如果输出功率不够,再大的电流也不行,反而有把充电器烧坏的危险。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看你这个B6的输出电流最高只能5A,不知道你的输出功率是多少。如果要支持到5A充6S,至少得是150W的才行 ...

电源买回来试了一下,输出功率只有55W,也就是4S电池最大3.3A电流充电,郁闷,怎么才能增大功率

网友:
先确定自己充电器的输出最大功率和输入的安全电压!留点余地就是电源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