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好心人介绍一款 电烙铁。。。。。度娘说:标题 要长 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楼主(2014-08-17):
求 好心人介绍一款 电烙铁

1::今天焊接H4 680

没有用分电板   足足焊接了半天  最后放弃了  直接去  的加点维修  30元  就敢接4根线,,,NND 真黑
  开始 是 用的  自己 小店铺买的30W的 15元一只的     搞不定   ,,锡半天都不熔化。。。
 果断去  五金店买了个60W的   花了26块钱,,刚开始  还可以   焊了2根线就不行了,,,给线上锡还是可以,,就是  4根线捆一起  焊然后接到一根   大一点的 上面,,那就没有办法了,,,锡不融化啊!!!

真心  没有办法   求   高手介绍,,,,注:别说我焊接技术不行,,当年我是搞手机维修的,,,焊接技术杠杠的  前提是   工具 好,,,焊台都是进口货。,现在人在  外面   焊台不方便,,,求介绍啊,,,,不要坑我啊,,,

2   还有就是,,我的就是    4个 电调分2路 用  12AWG的  线接出来    在接  10AWG 的  然后接  插头   感觉 线老大了。。。。

3  再有就是;;;我现在用的 是  NAZA  V2   那个  IOSD  貌似  也要接电源   可是他的线是 18AWG的  那不坑吗?

网友:
10AWG莫?那可真够粗的,我之前用60w焊12awg都很够呛,换成100w之后舒坦多了,一碰就化

网友:
电调用14AWG足矣。烙铁的话可以买白光的……

网友:
10AWG的话上100W吧。一个字“爽”~
不过60W也能焊接~~

网友:
如要简单好用便宜的,黄花烙铁
如要好用价格有点小贵的,白光烙铁,
敖铁最好配两个头,一个斜口马蹄头和一个尖头,用于不同场合,
玩模型焊香蕉头和T插什么的,烙铁功率选择50W以上,60W左右较好!
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100W,并且用低熔点焊丝

网友A:
黄花80a可调烙铁,胜任95%以上的工作,谁用谁知道。

网友:
直接上焊台吧!一百多块!非常实用!

网友:
我之前用30w就能焊好!小瓦数想要焊接大点的焊点,是比较难搞!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先用烙铁融化锡条,在光滑的铁质品,或者瓷砖上融成一个较大的锡团,稳住烙铁头,保证锡团一直在融化状态,在把线头慢慢插进去,固定住。这种方法,比较折腾,但是焊那么一两次还是问题不大!建议还是上好点的烙铁,或者焊台!个人觉得焊台实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花80a可调烙铁,胜任95%以上的工作,谁用谁知道。

求链接   搜了下  出来  好多  不知道是那一款

网友:
我用的是黄花牌的感觉还不错 楼主可以慢慢找 用好的电烙铁才放心

网友B:
35W内热式烙铁足够
焊锡丝用63%  0.8mm的

刚刚可以放进

焊接

热缩

这个是焊接主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W内热式烙铁足够
焊锡丝用63%  0.8mm的

10AWG  我的 TX 60头放不进  ,,你买了假货了吧!!! 看看你的   电调  接出来的那里看看

网友:
我用的黄花80W自动送锡的,各种焊接无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10AWG  我的 TX 60头放不进  ,,你买了假货了吧!!! 看看你的   电调  接出来的那里看看

10号线放XT60公头就可以放进
刚刚可以、主线路我的是10号线进
然后分两路14号线的、每路接两个电调
最后一张就是接电调出来的线

网友:
电调14号就足够了,二条14号接供电12号就很好了,不用上10号,60w烙铁便行

网友C:
白菜白光24v 估计功率70W左右+BC3大马蹄头焊大焊点毫无压力。12AWG实测没问题,10AWG没那么粗的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菜白光24v 估计功率70W左右+BC3大马蹄头焊大焊点毫无压力。12AWG实测没问题,10AWG没那么粗的线

楼上正解,白菜白光,最好买原装二手烙铁头,T12BC3对付电源线,BC2可以焊接舵机线等大部分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白菜白光,最好买原装二手烙铁头,T12BC3对付电源线,BC2可以焊接舵机线等大部分接线

哈哈,BC3的还比刀头便宜,现在淘宝上白光T12的二手贵的一B啊

网友:
我用山寨白光焊台  50多元  蛮好用的

网友:
黄花 907/60W 可调电烙铁,一直很趁手的路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链接   搜了下  出来  好多  不知道是那一款

黄花80W,之前居然打成80A了,手误咯。
发链接会被警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花80W,之前居然打成80A了,手误咯。
发链接会被警告么?

你就说说T宝什么价格  就OK了,,我搜下 自己去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说说T宝什么价格  就OK了,,我搜下 自己去选

广州黄花 MT-3918

网友:
同求站内信给个链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5W内热式烙铁足够
焊锡丝用63%  0.8mm的

xt60这样焊接不会虚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xt60这样焊接不会虚焊吗

虚焊的情况下能承受80A以上的电流吗?
目前我焊接的XT60都没有虚焊过

网友:
一直用15W烙铁的飘过。。。。。。

网友:
别怪我说话直,伤到你了,这么点事情就搞不定,玩什么航模。

网友:
淘宝搜索白菜白光成品包你满意

网友:
买个烧气的爱烙达的100块钱啥地方都能用,加普通打火机气就行

网友:
黄花60w尖头无压力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