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WC飞控解不了锁,全部通道最小值都大于1100,怎么设置?

楼主(2014-08-17):
我的飞控的全部通道最小值都大于1100(当然油门也是),解不了锁,怎么解决?我在百度查只找到调最高值的,最低值怎么弄?求大神!!

楼主:
现在调到最小小于1100,最大大于1900了,可是还是不能解锁

网友A:
在multiwii.h文件里找到#define MINCHECK和#define MAXCHECK,把MINCHECK改成1150,MAXCHECK改成185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ultiwii.h文件里找到#define MINCHECK和#define MAXCHECK,把MINCHECK改成1150,MAXCHECK改成1850就好了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