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轴上能不能使用多叶螺旋桨(三叶桨或四叶桨)?

楼主(2014-08-17):
固定翼飞机上,用二叶桨、三叶桨、四叶桨的都有,可是多轴上一色的二叶桨,为什么呢?
貌似多叶桨比二叶桨的拉力大哦。
顺便转一个
浆尺寸对照表~~可以参考下
二叶浆 三叶浆 四叶浆
10x6 9x6
11x8 10x8 10x6
12x8 11x8 11x6
12x10 11x10 11x8
13x10 12x10 12x8
14x10 13x10 13x8
14x8 13x8 13x6
15x8 14x8 14x6
15x10 14x10 14x8
16x10 15x10 15x8
18x10 16x10 16x8
20x10 18x10 18x8
22x10 20x10 20x8

网友A:
多轴的那种普通的两页桨是因为容易做浆平衡,多轴的浆要是不平衡的话就是一种灾难

网友B:
我觉得是因为桨越多效率越低吧,不知道对不,楼下继续

网友C:
不是桨叶越多越好的,桨叶多了,惯性就大,舵效就会降低了

网友D:
效率和平衡。

楼主:
动平衡的难度肯定是存在的。
效率和舵效的分析,我觉得可以与大桨进行类比,就是可以认为桨叶增多与桨变大是同样的效果。
因此猜测多叶桨的效率应该高一些。

楼主:
果真如此的话,多叶桨应该有它的强项。比如在追求大载重量的情况下,受轴距限制,桨不宜太大的话,采用多叶桨就相当于增大了桨的尺寸

网友E:
有三叶槳啊, 30KG 級在用的,價格...貴翻了

网友F:
我用450试过,9寸三叶和10寸二叶悬停油门差不多,但是感觉更稳,噪音更轻

网友G:
多页桨效率低

网友H:
多叶桨惯性大

网友I(2015-02-25):
引用 网友G:
多页桨效率低
同直径3叶效率更高

网友J:
多葉槳效低,拉力大...還是要看你注重哪點,要飛的久放棄多葉吧,要載重物可以試試

网友K(2015-05-05):
平衡难和价格高

网友L:
多桨叶效率高,直升机都是通过增加桨叶数量来提高升力的(大型的直升机没有任何一个型号是使用两叶旋翼的都是采用多叶片),只是对于多轴来说桨平衡不好调所以一般都是用两叶桨比较普遍。

网友M:
LZ从来不逛穿越机版块吗 ?

网友N:
问题是折叠桨都那么贵 我也想弄个3叶折叠桨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