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到底哪个文件才是最后一次飞行的数据

楼主(2014-08-17):
一开IOSD,很多文件,但是好像最后一个文件并不一定就是最后一次飞行的数据,怎样判断哪个文件是最后一次飞行的数据

网友:
倒数第二。倒数第一是你上电连接电脑的那一次数据

网友:
养成好习惯!每次飞行前清空存储器

网友A:
osd最后一次通道并不一定为最后一个,但一定是最好几个中的一个,再根据大小来判断, 大概1分钟3M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sd最后一次通道并不一定为最后一个,但一定是最好几个中的一个,再根据大小来判断, 大概1分钟3M的大小。
...

是不是要定期清理?储存不够是不是会自动覆盖?

网友:
有数据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定期清理?储存不够是不是会自动覆盖?

内存为4G 的大小,如果内存已满,会自动全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