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锁定空中失效

楼主(2014-08-17):
naza lite 飞控 姿态模式 上电30秒 绿灯狂闪 切航线锁定 黄绿交替闪 解锁 加油 起飞 低空试飞 旋转各个方向 左右前后正常  航线锁定正常
飞出去后 黄绿灯交替闪 仍在航线锁定模式 可是航线锁定失效 没有了无头模 飞在天上 看不清头尾 吓死人了
这个情况我都炸了两次了
各位有没碰到这种情况 请懂得指教指教

楼主:
是不是电子罗盘出故障了

楼主:
航向锁定是不是十米内无效?

网友A:
可能是环境有干拢,最好是手动锁定航向。

楼主:
结果是:昨天插上调参软件 发现动下gps线调参也是断断续续 可能是gps连线接触不良
原来修过的 gps线剪短了 不够长 所以装的时候 线一直被硬拉着 可能拉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环境有干拢,最好是手动锁定航向。

什么是“手动锁定航向”?

楼主:
naza是关闭和航向锁定来回拨3-5次 可以重新手动锁定航向 绿灯连闪 锁定成功 说明书上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