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虾 试水 (救援叉船挺好使···)

楼主(2014-08-17):
最近宁波都是阴雨天,好不容易趁着阵雨间隙去鄞州公园试了下mini jae,还有一起做的救援叉船。中途湖中间翻了两次船,都成功叉回,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沉船了

去片:
mini jae 视频:

救援叉船视频:

网友A:
鄞州公园,呵呵,我在红巨大厦怎么没看到你啊

楼主:
今天阵雨,风浪稍大,视频中最大推60%-70%油门,gps测速最高72km/h,等天气好了试下全油门极速。
忘了报配制:腾翔1530电机  好盈120a  双天4s 1750mah 45c(照片上是3s电池重量) 435铝桨  整备重量900g左右

网友:
救援船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鄞州公园,呵呵,我在红巨大厦怎么没看到你啊

下午2点到5点都在公园里,趁雨停跑跑,朋友玩什么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要做一条船,顶!

网友:
我说这湖怎么这么熟悉,原来也是鄞州的

楼主:
叉船是快拆式的,浮筒和叉子都是可***拆卸的,方便存储运输

网友B:
虾体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虾体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成品,

论坛春哥的jae mini 虾套材,改了轴系和舵系,换了自制5轴承升级版出轴,原来的两个自润轴承实在不喜欢,换了舵系基本没有框量了,套件里的舵实在框的厉害

网友C:
宁波海曙,什么时候玩俺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宁波海曙,什么时候玩俺去看看

一般周末我都在giant 华泰剑桥店,四名中路409号,玩具也都放这里,欢迎广大模友来骚扰

网友D:
想知道怎么能使转向灵活,电机座那里怎么处理的?

网友E:
速度不错 方向拿好 尽量拉直线 内外救援船前段可以用堵头盖子 也可用套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春哥的jae mini 虾套材,改了轴系和舵系,换了自制5轴承升级版出轴,原来的两个自润轴承实在不喜欢, ...

怎么联系论坛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怎么能使转向灵活,电机座那里怎么处理的?

现在单向满舵10度左右,已经非常灵活,必须减速过弯,否则容易翻船,尤其左转的时候,需要再把水刀加工得曲度更大一些.
电机座是套件里提供的激光切割3mm铝板,手工打磨后10度后倾角通过左右两个卡隼与船身契合,
再用环氧粘结,强度高,电机与软轴连接处软轴不用弯曲减少不必要的阻力.

网友F:
我在雅戈尔老年乐园旁边工作有机会一起交流交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雅戈尔老年乐园旁边工作有机会一起交流交流哈

我一般周末都在giant华泰剑桥店那边,欢迎过来交流
朋友玩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不错 方向拿好 尽量拉直线 内外救援船前段可以用堵头盖子 也可用套套

方向还未调整好,会跑偏,水刀会再加大曲度,防止左转翻船. 救援船头准备固定好快拆后用发泡剂填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向还未调整好,会跑偏,水刀会再加大曲度,防止左转翻船. 救援船头准备固定好快拆后用发泡剂填充.

這類型的艇有必要對左彎作優化程序嗎?

网友G:
这段时间其他事快忙疯了,好久没发言了,给个提高稳定性的最简单办法,一是碳纤维管设置成左右非对称长度的结构,右侧的碳纤维管(虾脚内侧至虾身之间)比左侧的长2.5-3.5cm,可以很好的平衡掉浆的反向扭力,顺时针过弯或全速油门加速时(全重不到1000克,435的浆要是用1000W左右的电机,全速油门会让静止的虾左脚离开水面)就基本不用担心翻船了,也能解决掉跑直线不直的问题。

只是目前没有标配“杆箍”,要是配有“杆箍”就非常容易调节左右碳纤维管的长度了。争取9月能进一步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段时间其他事快忙疯了,好久没发言了,给个提高稳定性的最简单办法,一是碳纤维管设置成左右非对称长度的 ...

原配的碳杆第一次下水10秒钟失控撞岸(天线方向刚好在最差方向,失控保护没设置),右脚两根齐断,左边也碎裂.还好船体虾脚都没事,防撞木块微损,效果不错.
已经换了3k斜纹碳杆,洞都打了,下次有杆箍了通知下,换了试试.

网友:
求救援船数据

楼主:
直径75mm pvc管 70cm长度2节,适配90度弯管2个,适配堵头两个,1cm厚12cm宽50cm长木板一块,快拆杆若干,防水盒一个(我用的不防水,但问题不大) xxd 2212 1400kv 30a 电装 3s电池.
叉子根据需要选装,就是个大扭力舵机,我用的20kg的标准舵机. 差不多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单向满舵10度左右,已经非常灵活,必须减速过弯,否则容易翻船,尤其左转的时候,需要再把水刀加工得曲度 ...

谢谢兄弟详细解释,但是我问的是救援船的问题,我没表达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弟详细解释,但是我问的是救援船的问题,我没表达清楚

动力输出做成矢量的就可以,转向角每个方向有个45度左右都够了,基本可以原地转向,我用的单向电调一样非常灵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动力输出做成矢量的就可以,转向角每个方向有个45度左右都够了,基本可以原地转向,我用的单向电调一样非 ...

我就是想知道,矢量电机座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想知道,矢量电机座是怎么做的?

照片上应该很清楚了的,我是用角铝做的,也可以用2到3mm的铝片弯折,竖直面打孔固定电机,水平面打大一点的孔安装转轴,小孔固定拉杆球头,安装轴和支架就得看手里有什么用什么了,只要稳定转动差不多顺畅就好了,拉杆简易用车用的,不会像钢丝那样有弹性导致转向迟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周末都在giant华泰剑桥店那边,欢迎过来交流
朋友玩什么的?

虾和O

楼主:
周末有空的话可以一起去鄞州公园交流跑船

楼主:
准备这周六下午两点鄞州公园继续测试,有附近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玩,免费提供救援服务哈,人多好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这周六下午两点鄞州公园继续测试,有附近的朋友可以一起来玩,免费提供救援服务哈,人多好玩啊{ ...

这周六回象山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有这迷你虾的套件,不过准备改成涵道虾玩,期待完成后的效果

网友:
怎么没看见有电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宁波海曙,什么时候玩俺去看看

今天试水,欢迎围观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试水,欢迎围观交流

哦哦,sorry今天没登了。刚收到消息,哎,,,,今天休假

网友:
虾可以放翻

楼主:
前天又去鄞州公园放虾了,3s极速77km/h,4s没测到(GPS进水,下次做全防水),4s时水上横滚720度把舵给拍水里拍断了,就是加强铝片把船体撬裂,整个断了下来,船体进水,还好没沉,救援叉船给捞回来了.准备修补用角铝补强.先不折腾了,新装的65o也上马了,快好了,先玩玩o吧.

网友(2018-05-01):
引用 网友G:
这段时间其他事快忙疯了,好久没发言了,给个提高稳定性的最简单办法,一是碳纤维管设置成左右非对称长度的 ...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