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电压电流模块带BEC

楼主(2014-08-17):
APM电压模块带开关BEC 5.3V供电,连接APM在输入端量的电压只有4.62V 是不是内置二极管降压了?4.6V供电不太小吗?貌似有点危机,大伙怎看?

网友:
这电压太低了,我原来用电流电压模块,log里面查出来都是4.9以上的

网友:
正常,不低,二极管出来的压降都在0.5V左右,再加上内部电容滤波出来大概就4.64V左右,可正常工作,正常情况下接收机可以工作在4.6V以上!所以放心呢用!

楼主:
内置二极管降压,刚看了一个模友的logs. apm logs分析4.6v是不合格的,才有点不安,按理模块输出电压该在5.5-5.7v经二极管降压0.6v,这时供电在4.9-5.1v才较合理

网友:
是负载太重了。看看是不是拖了OSD,OSD很费电的,上面有块328P。我把OSD供电改掉以后log里看就是稳定在5V左右(原先OSD拖着的时候是4.6V临界)。

楼主:
这个也是,接了数传 osd 去拔了试试‧

拔掉osd上升0.1v 约4.71v 再拨数传升0.04-5v 约4.75v 一个3a ubec 就这样?还是apm内部降压过大了,须侧在4.6v能正常工作,但电压波动也许低於临介点,apm或会重启,若由接收供电约5.2v 是不是不用通过那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