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类求助!技术类求助!技术类求助!

楼主(2014-08-17):
精灵1  想把 穷人OSD模块 装在精灵肚里,会有影响么?比如干扰什么的 然后穷人OSD的GPS外置..

楼主:
大水货3Q帮顶

网友A:
应该可以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装的!

装里面不会影响飞行吧?

网友B:
直接上iosd mini吧!
窮x會有延遲問題?定位也慢、重量更不用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装里面不会影响飞行吧?

但要注意散热!

网友C:
最好上MINI,穷人OSD读取不了精灵的GPS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上MINI,穷人OSD读取不了精灵的GPS数据

看来你没用过穷人OSD  也没看清我帖子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要注意散热!

OSD模块不发热吧  图传才发热  不过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iosd mini吧!
窮x會有延遲問題?定位也慢、重量更不用說了....

不换中心板应该不能上DJI的mini OSD吧 (还要加扩展模块,三个加起来不是几百闷能解决的..)其次穷人OSD也不重  1W图传+穷人OSD(带GPS)+三叶草天线+线材=52g  穷人OSD首次搜星确实让人蛋疼,不过第二次就快很多了(附图注意看右上角时间与卫星颗数)  再一个是成本问题  穷屌丝玩不起DJI的OSD

网友D:
买个MINI吧,你那个GPS天线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MINI吧,你那个GPS天线不好弄

简单了当,信号接收情况请看楼上的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