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450,蛇精病向左突然倾倒

楼主(2014-08-17):
新人450处女飞,支撑尾管的两条杆都断了所以没安上,机子抖动但是还可以接受,就是突然向左倾倒这个问题很麻烦,第一次向左倾视频如下,因为有练习架保护没有炸鸡,捡起来继续飞。但是后来的第二次就没那么好运了,练习架脱落导致微炸。配置:富丽450空机,花牌H2221 3980kv,三KST215 一个515,好盈铂金40A   黄色K8

另附捡起来继续飞的顺利的一块电   虽然会抖,还得调试。 第一次飞请多指教。

网友:
好像有双浆

网友A:
把训练架拿掉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训练架拿掉会好点。

拿掉可能不会那么抖     但是那个突然左倾 就不是训练架的问题了吧,这个问题存在,分分钟炸鸡啊

楼主:
双桨倒不会  抖动就明显

网友B:
小伙子,找个好点的草地飞,就不行啊!
到时炸得一机灰,有得你清理的了!

网友:
我有过几次忽然前倾,后来发现是接受问题。训练架抖动会被放大的,也许会造成陀螺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训练架拿掉会好点。

就是说是遥控器方面的问题咯,其实我也怀疑过

网友:
抖动是不是太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找个好点的草地飞,就不行啊!
到时炸得一机灰,有得你清理的了!

第一次有点随便啦

网友C:
震动引起 三轴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动引起 三轴失效

求教解决措施,感谢

网友D:
恭喜首飞成功,离地的感觉很爽吧。
突然侧翻跟控没关系,还是因为震动太大了。
你检查下1.横轴有没有弯,
2还有换副桨试下?
3把油门曲线第3那里恢复成50%,
4试下把K8软件里的十字盘感度稍微调低点

网友:
有时左倾是这样造成的:直机起飞快离地时不是有向左飘的地效效应吗,这时如果没有加大油门迅速起飞,或者没有向右修正副翼,如果这时脚架与地面摩擦力太大(装了练习架,在草地上,脚架有胶垫等),直机就可能左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首飞成功,离地的感觉很爽吧。
突然侧翻跟控没关系,还是因为震动太大了。
你检查下1.横轴有没有弯, ...

哈哈 感谢狼兄全程支持   67块钱配件已下单。小炸也去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首飞成功,离地的感觉很爽吧。
突然侧翻跟控没关系,还是因为震动太大了。
你检查下1.横轴有没有弯, ...

最后一块电看到练习架几根都松了,意思意思塞进去,剩一根塞了一半就侥幸起飞,结果还是侧翻还是那样着地,但是练习架掉了一根出来所以大桨打到底面,主旋翼的连杆组坏了,木桨也坏,脚架坏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解决措施,感谢

震动的原因很多,大桨  主轴 横轴 尾轴  尾传动杆  尾波箱 ,不好说你的是那一项引起的,。

网友:
大桨打坏横轴很可能弯掉了

网友:
我第一次飞,中轴,横轴,大浆,全部损坏,算是小炸。

网友:
好久没见过这么蓝的天

网友:
没有尾管支撑杆容易加大尾巴的震动,震动会造成三轴误判。还有训练架的四个小球容易引起机子晃动,把小球去了机子会稳很多。

网友:
尾桨没做平衡

网友:
感觉第一个视频是错舵了吧

网友:
多练习吧

网友:
取掉练习架,你会发现飞机很好飞

网友:
真心觉得训练架是个坑人的玩意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鸡鸡抖得厉害

网友:
这就是蛇精上身吗

网友E:
兄台,你这能飞的按摩器哪买的?不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台,你这能飞的按摩器哪买的?不错,不错

让我免费帮你服务就行了

网友:
原因多种,最大的可能是震动(取掉尾管支撑架也可能引发震动)引发陀螺仪错误,试试安装支撑架,同时取掉训练架。。。

网友:
调机 完了联系模拟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