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机自己带了香蕉头...电调上也有然后我脑残的嫌麻烦直接插了............

楼主(2014-08-17):
然后炸了,香蕉插在天上松了,看起来很紧,其实还是会掉呢................
我TM再也不用香蕉插了

网友A:
从未松过 其实用防水胶带在香蕉头那边打一圈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未松过 其实用防水胶带在香蕉头那边打一圈会更好

这个不急,慢慢来

网友:
导线要固定牢靠,不要晃动震动就没事。香蕉头的公头可以挑得开一点,容易插紧。再有就是可以用热缩管或者纤维胶带贴牢。香蕉头本身还是很可靠的!

网友:
若要插头连接,香蕉头用热缩管套上便省心了

网友:
用热缩管套上飘过!!!!

网友:
从来不用全部焊死的飘过!

网友:
一直都是全部焊死。安全又保障

网友:
11.1V 3S 5200MAH 30C 锂电池 5组可优惠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321.fnUMeI&id=16160594545&_u=cnv06ra4e8

——回复 你另外 一个 帖子::关于::便宜的 电池——

网友:
焊死是安全,, 但維护和更換时是惡梦.....

网友:
不是插头的问题,是想法。比如这个装法,插头在空中松开属于不可能事件:

网友:
别嫌麻烦,直接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