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7缓慢跑尾

楼主(2014-08-17):
977今天出问题了,缓慢逆时针跑尾,,不是鲸鱼尾,是如果悬停在空中会逆时针缓慢旋转,震动检查了,很小。求解

网友A:
6轴模式么?慢跑应该正常的,遥控修正啊!!我是这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轴模式么?慢跑应该正常的,遥控修正啊!!我是这么理解!

3轴

网友:
控摇杆手动修正

网友A:
我飞3轴模式,基本是靠手控摇杆!3轴模式,飞机感觉贼溜,感觉飞机浑身在动!

网友B:
试试调下方向微动,或者装个反尾浆,尾电机正负极调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调下方向微动,或者装个反尾浆,尾电机正负极调换一下

对诶,我怎么没想到,,解决了,谢谢兄弟,我居然没想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调下方向微动,或者装个反尾浆,尾电机正负极调换一下

谢谢,已经通过微调调试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3轴模式,基本是靠手控摇杆!3轴模式,飞机感觉贼溜,感觉飞机浑身在动!

但是悬停都在动就不应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悬停都在动就不应该了

我以为悬停也是在用摇杆不停的操控,才达到相对稳定,这时候,也许有你说的那种情况,但在手动控制摇杆的时候,已经排除了!这种小鸡,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尽人意的地方!

网友:
换主板海绵垫子,然后飞3轴模式。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首先 微调中点,声音不一样仔细分辨
然后 重新校准遥控器,怎么弄看说明书
最后 再找机械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试调下方向微动,或者装个反尾浆,尾电机正负极调换一下

调微动能理解,反尾浆装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微动能理解,反尾浆装了是什么意思

暴力飞的人说反尾浆效果更好,可能楼主的情况不适用。我说偏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