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黑狗3+拍照和摄像时都用那个模式呢?

楼主(2014-08-17):
刚开始用黑狗,不清楚设置成什么样才好,特请教下各位大侠的经验。

网友A:
拍照模式和摄像模式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照模式和摄像模式呗

分辨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辨率啊

12mb拍照,1080p摄像

网友:
1080p 60fps w或者m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b拍照,1080p摄像

1080*50?

网友:
引用 楼主:
1080*50?

最高帧数

网友:
1080 最高是60啊

网友B:
手机上下个Gopro3+的软件,在手机上设置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下个Gopro3+的软件,在手机上设置很方便。

对的,我下了个app,里面设置挺多的有点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下了个app,里面设置挺多的有点晕

比在Gopro上设置方便多了

网友C:
亲测,2.7K NTSC制式 30fps是最好的…Protune打开
什么低光啊什么的别开,没用,另外ISO limit设置到1600

网友D:
P的就25 50 N的就30 60  1080M就可以,W感觉失真太大,而且后期校正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P的就25 50 N的就30 60  1080M就可以,W感觉失真太大,而且后期校正困难

学习了!谢谢

网友E:
我用的是

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

三克油!

网友(2014-09-24):
我和17楼的一样

网友:
拍照模式和摄像模式

网友F(2014-10-25):
引用 网友C:
亲测,2.7K NTSC制式 30fps是最好的…Protune打开
什么低光啊什么的别开,没用,另外ISO limit设置到1600
...

请问怎么设置他的模式呢,不让他拍出来是那种泛白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怎么设置他的模式呢,不让他拍出来是那种泛白的感觉?

泛白其实好啊,方便后期处理…色彩饱和度太高的话,后期就没办法做了
不过说实在的我也不喜欢这个灰灰的感觉…谁有那么多时间去每个视频后期啊

网友G:
求问, 照相有更高像素的为什么不用呢    录像可以更高帧数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求问, 照相有更高像素的为什么不用呢    录像可以更高帧数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用50帧已经足够,不同制式不同帧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亲测,2.7K NTSC制式 30fps是最好的…Protune打开
什么低光啊什么的别开,没用,另外ISO limit设置到1600
...

ISO 为啥要设这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ISO 为啥要设这么高?

ISO limit是ISO上限,否则狗的ISO可能到6000+

网友(2015-01-19):
我的  1080   48  M  狗3+

网友:
黑狗3+,摄像设置同17楼,摄影当然选用最高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