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尾舵机缓慢向左温飘,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4-08-17):
手头两颗3GX,心想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装上飞机玩玩,听说3GX升级5.0后挺好飞的,然后果断升级,装上后飞行什么都挺正常的,说实话手感确实也是不错,但是就是悬停时尾巴会缓慢的向左边温飘,尾轴什么都很顺滑,是尾舵机插电后会缓慢的向左边移动,试了很多种方法,也重新设置过了,说明书上说把感度提高就好,我把感度提到了60,还是不行,有前辈知道怎么设置吗,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一般锁尾问题都是尾巴向右飘头向左转,也就是从上往下看是逆时针转,锁尾不足。向左飘还真没遇到过,锁尾过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锁尾问题都是尾巴向右飘头向左转,也就是从上往下看是逆时针转,锁尾不足。向左飘还真没遇到过,锁尾过 ...

兄弟,向右飘怎么解决呀.

网友C:
陀螺仪感度调到零,看看尾推组滑套是在尾轴可动行程的中间么?(事后别忘了感度要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感度调到零,看看尾推组滑套是在尾轴可动行程的中间么?(事后别忘了感度要调回来)。

如果不是就调到中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就调到中间吗?

没了陀螺仪,理论上控摇杆在中间位置,尾推应该也在中间(即往左和往右的行程应该一样)

网友C:
飞行温漂时,注意一下尾推滑套是否已经往一边顶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温漂时,注意一下尾推滑套是否已经往一边顶死了。

不是飞行时温飘,是通电后尾舵机就开始温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飞行时温飘,是通电后尾舵机就开始温飘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换个舵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换个舵机看看,

不是舵机的问题,已经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舵机的问题,已经换过了

拔掉陀螺仪插头,把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的陀螺仪插口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陀螺仪插头,把舵机直接插在接收机的陀螺仪插口上看看。

舵机检查过了,确定没有问题了,关键是3GX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说有问题吧,又能飞,说有吧,又不算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向右飘怎么解决呀.

悬停尾巴向右慢转要提高感度,不要看数值,尽量提高,直到出现金鱼尾,然后降3到5就行了
地面上接电的时候不要动飞机,直到自检通过
然后用手左右转动尾巴,看看滑套是否随着向相反方向运动,至于它停在什么位置上不重要,即使自己跑到左边也没关系,只要向左转尾巴它能回来就行。如果不是这样,可能陀螺仪有问题

网友:
都不用3Gx了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