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小ft bloody wonder飞机

楼主(2014-08-17):
逛论坛这么久,飞了半年固定翼,俺终于准备完成自己入魔时的梦想——自己设计制作一架小飞机。在论坛看见ft bloody wonder小飞机,很是喜欢,于是开始着手设计它。因为没有先例可以参照所以只能先按照大致模样画出来,再按照设计方法自己计算出飞机数据,累死啊。俺飞机数据如下:

翼展350mm,机长280mm,重26g,用v911主板,副翼舵控制副翼,升降舵控制升降,7mm减速组
今天去飞场试飞,飞行较稳定,只是拉力有些小。在此还要请教高手一下,若我想其速度变快,应该用减速组还是直驱(8mm)?不说这么多,上图。

网友:
换大电机

楼主:
我也这么想,那请问8mm直驱可以吗,还是8mm减速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想,那请问8mm直驱可以吗,还是8mm减速组

不管直驱还是换减速组,都希望增加螺旋桨的转速,但这个小电机感觉真的拖不动这个大桨了,如果还有一样这样的电机和电机齿轮的话,你用那个带齿电机,和原有的电机一起驱动这个齿轮组说不定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直驱还是换减速组,都希望增加螺旋桨的转速,但这个小电机感觉真的拖不动这个大桨了,如果还有一样 ...

好的,谢谢,不过这个减速组刚刚坏了,我就用8mm直驱试试吧,转速应该会高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不过这个减速组刚刚坏了,我就用8mm直驱试试吧,转速应该会高一些

直驱效果不行,发热太严重。效率不如加减速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驱效果不行,发热太严重。效率不如加减速组好。

但是我刚刚用完减速组,发现它轴容易弯,而且飞得好慢,请问什么回事呢,该怎么办

楼主:
额,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这是什么意思

围观楼主折腾啊!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围观楼主折腾啊!赞一个

额,现在烦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烦烦烦

网友D:
飞得慢,上8.5减速,然后把电池往前放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得慢,上8.5减速,然后把电池往前放放

减速组桨面积大,飞得不就慢吗?我想要飞快点的,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减速组桨面积大,飞得不就慢吗?我想要飞快点的,请问该怎么办

但是8.5的减速拉力要大很多,直驱可以,不过发热厉害,对电池也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8.5的减速拉力要大很多,直驱可以,不过发热厉害,对电池也不太好

那如果我想要飞快点该这么办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想要飞快点该这么办呢

我擦……我不是一直在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擦……我不是一直在说么……

那就是拿8mm减速组咯,谢谢啦(不好意思,我跟路飞一样迟钝

网友E:
你这机型   注定不会飞的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机型   注定不会飞的很快的

请问是为什么呢

网友E:
板机   没有翼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机   没有翼型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F:
想快,是吧。电机换大一号的,螺旋桨用直驱,减小机翼面积,机体流线型整流,先这么办吧。

网友G:
适当减小减速比试试,如果楼主自己做的减速组的话。如果是买的现成的减速组,那没办法,上8.5减速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适当减小减速比试试,如果楼主自己做的减速组的话。如果是买的现成的减速组,那没办法,上8.5减速组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快,是吧。电机换大一号的,螺旋桨用直驱,减小机翼面积,机体流线型整流,先这么办吧。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