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航向锁定是不是十米内无效?

楼主(2014-08-17):
naza航向锁定是不是十米内无效? 说明书我看了好几遍 只是说航点锁定是十米内无效
我是个新手 只敢在近处试试 每次都航向锁定无效 不敢飞远了试 是不是太近了的原因?

请高手指点

楼主:
那位老大解释解释  解释解释

网友:
是的,10米外,才有效果,距离可能会变化,但是,偏差不大

网友A:
你要搞清楚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航向锁定没限制,返航点锁定10米外

网友:
校准指南针  调参软件里也要勾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搞清楚返航点锁定和航向锁定,航向锁定没限制,返航点锁定10米外

正解。。

楼主:
结果是:昨天插上调参软件 发现动下gps线调参也是断断续续 可能是gps连线接触不良
原来修过的 gps线剪短了 不够长 所以装的时候 线一直被硬拉着 可能拉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