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8G图传问题

楼主(2014-08-17):
市面上卖的5.8G图传有很多种,每种价格差别 也很大。求推荐一款传输质量比较高,受干扰比较小的5.8G图传

楼主:
用过大疆的吗,有啥区别

网友A:
顶帖,我只用过TS832+RC832 600MW图传,用原装棒状天线曾经100多米就没有图像了(但也有可能是基站干扰的结果)。没有超视距飞行过,换过平板天线到160米高,300多米远图像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帖,我只用过TS832+RC832 600MW图传,用原装棒状天线曾经100多米就没有图像了(但也有可能是基站干扰的结 ...

网友B:
TS832轻松800米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832轻松800米的飘过~

RC805 和 TS832 比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