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减速箱的轴承孔47mm,关于角接触轴承的选用,请教

楼主(2014-08-17):
从废品站以2元每斤淘了个蜗轮减速箱,输出轴中心高度100mm,大小还算合适,准备做小车主轴箱。拆下输出轴端盖测量轴承孔是47mm的,角接触轴承有2种可选择:20mm内孔的7204和25mm内孔的7005。准备用ER延长杆做主轴。C20的比较细,通孔小;C25的通孔大,但有一个问题是同样的轴承外径,内孔越大是不是负荷越小呢,如果选用7005轴承,会不会在高强度干铁的时候加速轴承的磨损呢。大伙帮忙参谋一下。另外X宝店铺里面能买到正宗的国产大品牌轴承吗。

网友:
要高负荷装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谢楼上指点。
    准备用圆锥滚子32005,25内径47外径15厚,载荷28KN动/34KN静,配合C25 ER25 200延长杆做主轴。虽然通孔远小于仪表车,好处是兼容ER夹头,车小的圆柱件可以直接用弹簧夹头上紧,不用卡盘。
    关于卡盘的连接,打算用ER的螺纹,外协加工带内螺纹的法兰,但网上查不到先例,现成的方案都是用弹簧夹头夹紧带连接杆的法兰再上卡盘的,宝贵的通孔资源白白浪费了。

楼主:
轴承、ER杆都搞到了,C25ER25的杆,通孔接近18mm,小床子够用了吧。箱体中的无用部件都拆除掉(得到一个整体黄铜的大涡轮,哈),拿新轴承壳往轴承位试装,发现轴承孔不是正圆,杯具了。无奈之下将各种零件重新装回,准备以后做分度用了,这个箱子的减速比30:1的,回差非常小。

DIY的路程总是一波三折,下步继续淘47孔径的主轴箱或双轴承座。

网友:
发图看看,有人已经一这样做车床过了

网友:
看帖子介绍,感觉楼主尚在万事开头难的初级阶段。有道是实话好说难听,鄙人有话恕我直言。当你千辛万苦DIY出来的时候,你也许会很高兴。可是过不了多久,这高兴劲很快就会过去。随着你的技艺不断提高,DIY的成果会出现很多的不如意,那时候你就体会到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钱,费了不少新血,得不偿失。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床子,哪怕买个二手的、三手的,也许比这样合算。

楼主:
感谢您的热情指点

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总体情况。稳定的低收入工作、勉强解决温饱、可支配闲钱很少、不打算用业余爱好搞创收、为玩而玩。

1、技术方面。
      有多年的无线电方面DIY经验,虽然没搞出啥成果,但这项持续30多年的爱好使我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
      去年开始对航模感兴趣,泡5i不到半年,买了华科的D10,又从模友手中购入相关的二手电动系统,DIY了一个1.2米翼展的木框架KT板鱼竿机,已试飞成功,但当天就炸掉了机头,呵呵,还没修复呢;
      木工方面曾用8个月的业余时间DIY了一套155平米新单元房的装修(辅助照明全LED);
      机械方面有一定动手能力,理论基础差些,最近一两个月开始泡5i、中华DIY、zuojiaju.com坛子的木旋区,恶补相关知识,对车钻雕铣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观念“精度”。

2、这次准备DIY车床的起因。
      最近受一位骑友(本人还是自行车爱好者)的影响,对DIY珠子类产生兴趣,开始从网上学习磨珠子方面知识,发现大多是玻璃开孔器法,效率很低下;因为自以为还有点动手能力,就想绕过此法琢磨着用简易车床来搞,开始时用汽车的风机电机+钻夹头+简易尾顶,DIY基本完成,但遇到一个问题是因为没有滑轨,刀架不方便定位;某天去逛废品站,发现两条480mm长的直线滑轨,各带一个滑块,以1.5元每斤的废铁价收来,擦了看滑块是SBC的,导轨为25四列珠重轨,并且滑动顺畅,打表看一个滑块松旷不到0.5丝,另一个千分表测不出松旷,觉得可以用来做小车床的,一个滑块装拖板,另一滑块装尾顶;然后开始找床头,就找到了主题帖里的减速箱了,呵呵。

3、最新进展及目前资源情况。
      底座用的工业缝纫机台面,18.5厘米宽47厘米长,铸造的,底面有加强筋、各个传动部件的滑动轴座,重量近20斤,材质不像是铸铁,颜色白亮细腻,轴孔光洁如镜面,台面经过铣削处理且似镀镍(刮掉烤漆看到的),平整度没法检定但估计不会太差,以后有时间在这上面练刮铲,呵呵;
      已网购了70×180×38的燕尾准备做中拖,小拖以后DIY或暂不用,直接装刀架。
      网购二手1604丝杆二条,四个黄铜螺母;
      主轴箱已找到替代方案,网购的锯机轴空座在路上了,47mm轴承位,短的款式,轴承压盖平面只有102mm那个规格的,只是轴心线比较低,需要加高底座;
      多年前收了一个370瓦220伏1440转感应电机,设备上拆的重量25斤,应该是铜线的;

4、最高目标。
      5丝内的精度、ER口夹铣刀实现简单铣、能车铁、车螺纹。

5、下步的困难。
      因为没有大台钻,只有13mm手电钻及DIY的小台钻,导轨安装、托板连接的钻孔定位将很困难。

6、最坏的打算。
     只能简单铣、夹木工顶尖磨珠子。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情指点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总体情况。稳定的低收入工作、勉强解决温饱、无太多可支配的闲钱、不打算用业余爱好搞创收、为玩而玩。1、技术方面。      有多年的无线电方面DIY经验,虽然没搞出啥成果,但这项持续30多年的爱好使我的业余生活很丰富多彩;      去年开始对航模感兴趣,泡5i不到半年,买了华科的D10,又从模有手中购入相关的二手电动系统,DIY了一个1.2米翼展的木框架KT板鱼竿机,已试飞成功,但当天就炸掉了机头,呵呵,还没修复呢;      木工方面曾用8个月的业余时间DIY了一套155平米新单元房的装修;      机械方面有一定动手能力,理论基础差些,最近一两个月开始泡5i、中华DIY、zuojiaju.com坛子的木旋区,恶补相关知识,对车钻雕铣有了一定认识,特别是脑海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观念“精度”。2、这次准备DIY车床的起因。      最近受一位骑友(本人还是自行车爱好者)的影响,对DIY珠子类产生兴趣,开始从网上学习磨珠子方面知识,发现大多是玻璃开孔器法,效率很低下;因为自以为还有点动手能力,就绕过此法琢磨着用简易车床来搞,开始时是用汽车的风机电机+钻夹头+简易尾顶,DIY基本完成,但遇到一个问题是因为没有滑轨,刀架不方便定位;某天去逛废品站,发现两条480mm长的直线滑轨,各带一个滑块,以1.5元每斤的废铁价收来,擦了看滑块是SBC的,导轨为25四列珠重轨,并且滑动顺畅,打表看一个滑块松旷不到0.5丝,另一个千分表测不出松旷,觉得可以用来小车床的,一个滑块装拖板,另一滑块装尾顶;然后开始找床头,就找到了主题帖里的减速箱了,呵呵。3、最新进展及目前资源情况。      底座用的工业缝纫机台面,18.5厘米宽47厘米长,铸造的,底面有加强筋、各个传动部件的滑动轴座,重量近20斤,材质不像是铸铁,颜色白亮细腻,轴孔光洁如镜面,台面经过铣削处理且似镀镍(刮掉烤漆看到的),平整度没法检定但估计不会太差;      已网购了70×180×38的燕尾准备做中拖,小拖以后DIY或暂不用,直接装刀架。      网购二手1604丝杆二条,四个黄铜螺母;      主轴箱已找到替代方案,网购的锯机轴空座在路上了,47mm轴承位,短的款式,轴承压盖平面只有102mm那个规格的,只是轴心线比较低,需要加高底座;      多年前收了一个370瓦220伏1440转感应电机,设备上拆的重量25斤,应该是铜线的;4、最高目标。      5丝内的精度、ER口夹铣刀实现简单铣、能车铁、车螺纹。  5、下步的困难。      因为没有大台钻,只有13mm手电钻及DIY的小台钻,导轨安装、托板连接的钻孔定位将很困难。6、最坏的打算。     只能简单铣、夹木工顶尖磨珠子。

楼主:
怪了,回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