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FPV失速炸机

楼主(2014-08-17):
看视频,        配置:2200mah3s x1   1100mah3s x1     2212 kv2450    6x4桨 ,2W5.8g图传   ,sj4000   80元的小CCD摄像头   433。  请问各位模友    这样的配置会太重吗?动力足够吗?

楼主:
和楼主一起坐吧

网友:
板凳板凳....

网友:
你猜我是谁

网友A:
这飞机你也能飞炸啊。

网友B:
重心不对吧。。。我的两块3300都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不对吧。。。我的两块3300都能飞

重心是厂家给的,是不是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你也能飞炸啊。

没上设备的时候很好飞,我都很郁闷,这可是不死神机啊

网友C:
3S共用电最好楼主的配置不算重的,重心对的话平衡模式关油门都滑翔的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共用电最好楼主的配置不算重的,重心对的话平衡模式关油门都滑翔的挺好。

我的是转弯的时候失速掉高度的,然后大油门拉杆,怎么也拉不起来,视频里注意到飞机只是有一点点反应,这个重心是厂家给的,重心应该对

网友C:
哦,机机重了,动力还是那个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机机重了,动力还是那个动力。

你的意思是动力不够? 加高电机座用22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动力不够? 加高电机座用2216?

不是呢,机机重了打舵就要小点。

网友D:
加高电机座吧,2216配9X6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高电机座吧,2216配9X6

真担心推力线会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呢,机机重了打舵就要小点。

哈,经验不足,这次炸机就吸取教训了

网友:
飞机重量不够,动力不足,你副翼舵量打大了,油门还没配合好,滑翔机当3D机来飞,不失速才怪,你的起飞重量应该超过1100G了,这个重量建议你换2216 KV1400的电机,加高电机座用8寸桨,包你不会再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担心推力线会改变

不会的,很好飞,我飞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