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过韩国AUTO BOOSTER点火器的大大们一下下

楼主(2014-08-18):
这个点火器正常接上接收机,比方说设定第8通道给它,接到第8通道未拨通道开关,机体蓝色灯是常亮的;拨下通道开关未接火头的时候,长鸣音;接了火头拨下通道开关,接收机的灯先变红色然后熄灭,感觉有点像短路,点火器仍有长鸣音,但是火头不亮,机体内有个红灯亮起,此时将火头拿掉,接受机灯亮绿灯。
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想请教使用的大大们一下,此为何解?谢谢

网友A:
你给多少伏电到点火器,超6伏会有故障,点火器输出到火头的电压会很高,然后瞬间烧坏火头,火头坏了就会长鸣音。有时候火头电热丝是在靠里面的焊点位置烧坏,表面看没坏,其实已经烧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多少伏电到点火器,超6伏会有故障,点火器输出到火头的电压会很高,然后瞬间烧坏火头,火头坏了就 ...

火头是好的,我用点火棒看火头发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火头是好的,我用点火棒看火头发亮的。

那就不知道了,一般8号火头应该设置中等功率输出,不知道你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能简单讲一下设置的方法吗,我也怀疑我设置的哪里不对。。。我是FUTABA的控

网友B:
我用2s供电 已经烧坏好几个火头了,有人告诉我能用2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s供电 已经烧坏好几个火头了,有人告诉我能用2s啊

我是2S加了BEC,然后出来6V,上接收机。火头不坏 我用点火棒看过火头,是亮的

楼主:
已解决,原来要用2S直供,加了BEC电压低了,点不亮火头。用2S直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原来要用2S直供,加了BEC电压低了,点不亮火头。用2S直供就可以了

2s不烧火头?

楼主:
不烧,点着了就关掉,不会烧的,NX4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烧,点着了就关掉,不会烧的,NX4就是这样接的

我点好就关的,烧好几个了,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点火器上面那个跳线冒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点好就关的,烧好几个了,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点火器上面那个跳线冒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4.8V 哈模老板是这样说的,而且这个点火器必须要2S直供,否则点不着火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4.8V 哈模老板是这样说的,而且这个点火器必须要2S直供,否则点不着火头

晕 那我怎么老烧火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那我怎么老烧火头

我咋没烧过?我有时候开着点火器都不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晕 那我怎么老烧火头

可以设置长亮、点12秒自动关掉。
点火功率可调高低的,记得有几档。这个要说明书,我调好就忘记了。
你要是烧火头的话,会不会是设置成长亮,高功率点火了,重新设置一下吧,说明书网上去找。

网友(2015-09-1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我上次把一个booster正负极接反了,然后现在一接点就直接长鸣音点火,一下就把火头烧坏了,都不用拨开关了。请问这个booster还能用吗?

网友(2016-05-05):
xiaofaocc  加你的QQ可以吗   关于你说的这个油门定速和控的问题  我想请教你   可以吗

网友D:
xiaofaocc   我的QQ760585189 请求帮忙  谢谢

网友E:
点火器输入电压可以改变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xiaofaocc   我的QQ760585189 请求帮忙  谢谢

实在不好意思哥们,我已经一年半多不玩油机了,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设置了,实在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哥们,我已经一年半多不玩油机了,已经忘记了当初是怎么设置了,实在抱歉

不会吧   我也就是卡在这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火器输入电压可以改变设置

700n  请教   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设置长亮、点12秒自动关掉。
点火功率可调高低的,记得有几档。这个要说明书,我调好就忘记了。
你 ...

同样问题  请求指教
行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