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距离50米就失控???

楼主(2014-08-18):
昨天飞了下精灵2距离50米,高度10米,自己上升高度回来了,快闪黄灯,提示失控!什么情况?

随后进行了拉距测试,地面300米可控。不知道这次失控是偶然呢?还是设备出现了什么问题

网友:
最近2天我已经经历2次了,一次是200多米的时候失控返航,一次是400多米的时候,莫名其妙的~~~~

网友:
300米可控50米失控,是环境问题?是否周围障碍物过多?

网友:
看看是不是环境问题!!

网友:
万能的不明原因的干扰发生的失控现象

网友A:
楼主,您好,您这种情况有可能为当时周围存在信号干扰导致的,如果后续还有问题的话,请拨打4007000303联系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您这种情况有可能为当时周围存在信号干扰导致的,如果后续还有问题的话,请拨打4007000303联系 ...

一直在这个场地飞,是一个苗圃,周围10公里内没有高压线和大功率无线电设备,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
纠结了,不敢飞了

网友:
关掉狗的wifi

网友:
再看看天线发射和接收是否都正常吧

网友:
最近失控返航频率也蛮高的300米左右城市环境 是不是和固件有关系?

网友:
楼主一定是在城里飞吧,干扰很多

网友:
上面可否带了图传?频率是否和精灵2.4G接收频率一样?如果是就会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