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测试蜘蛛V1刷BLHeli后不堵转

楼主(2014-08-18):
周六拿H4 680试了一下,蜘蛛V1(今年5月买的,应该是V1)刷BLHeli 11.2,X4108 600kv+1238高仿APC,4s电池,空中快×速满舵抖动机身不堵转。现准备入碳桨做进一步测试,12寸还是13寸的呢?

网友A:
上个刷机教程,手上有8个V2都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刷机教程,手上有8个V2都不敢用

手头只有V1的,电路板上有刷机焊盘,不知道V2是否改变,最好能上个图我看看。晚上回去整理一下我刷机的过程发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V1的,电路板上有刷机焊盘,不知道V2是否改变,最好能上个图我看看。晚上回去整理一下我刷机的过 ...

看看能不能看清楚,或者我加你QQ给你发原文件,q8109635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能不能看清楚,或者我加你QQ给你发原文件,q810963594

很清楚,感觉和V1差别不大,晚上回去翻一下我刷之前拍的照片

网友:
用蜘蛛一直就没堵过的飘过。

网友:
V2从没堵转飘过

楼主:
先根据照片里面的焊接好线,然后找个万用表,对照着ATMEGA的管脚定义确定刷机的引脚(MISO、MOSI、CLK、GND),准备一个Arduino,推荐Nano,用BLHeli的软件做一个ArduinoISP,接好线后电调上电就可以刷。选电调型号的时候选BlueSeries_30A_就可以,然后它还会问你要不要启用bootloader,选是,然后下一步选舵机线,这样做的好处是以后可以通过舵机线更新或者设置BLHeli而不用引出接线。

接线

接线

管脚定义

管脚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根据照片里面的焊接好线,然后找个万用表,对照着ATMEGA的管脚定义确定刷机的引脚(MISO、MOSI、CLK、GND ...

楼主,我想问下这五根线分别对应的是哪几个?能否在图上标注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