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直机6通够不

楼主(2014-08-18):
新手 买亚拓450L的时候看到要六通以上的发射机 在这里问问老鸟 到底要几通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谢谢!

网友:
刚够。接收机接3个舵机,1个电调,2个陀螺仪(通道)。

网友:
对于一般的450来说够用,对于大电直也能飞,但是如果要飞油机或者电直上需要附加一些功能6通道就不够用了。

网友:
够了
!!电直够了

网友A:
不玩3D的够了,玩3D的勉强

楼主:
谢大神指点

网友:
副翼升降油门方向感度螺距

网友:
电直升机够了,不管它3D还是不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玩3D的够了,玩3D的勉强

为啥?不解

网友A:
wangw11发表于2014-08-18 16:52:33

为啥?不解
要玩3d的话则原来的油门变成螺距,还需要一个比例通道来控制油门,还有感度也要电位器的比例通道,一般六通道控可能没有两个电位器旋钮,所以说玩3d的话加定速只能是勉强,不玩3d则足够了!

网友:
既然你提这个问题,那肯定足够了!等你觉得不够的时候,早该换控了

网友:
7,8,10通道及以上的多呀,尽可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玩3d的话则原来的油门变成螺距,还需要一个比例通道来控制油门,还有感度也要电位器的比例通道,一般六 ...

这个理论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建议8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玩3d的话则原来的油门变成螺距,还需要一个比例通道来控制油门,还有感度也要电位器的比例通道,一般六 ...

还是不解,螺距加了一个通道没错,感度是陀螺仪里面设的啊,为啥加个通道?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