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外转电机散热方法

楼主(2014-08-18):
因为内转电机贵,就换用低廉的外转,但是外转散热困难,实在想不出了,在此寻求大家的办法,

网友A:
这种就是外传的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外传的散热....

这种不划算,有点贵

网友B:
开着盖跑就行了,这是最省钱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着盖跑就行了,这是最省钱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着盖跑就行了,这是最省钱的办法~

别拿我开玩笑我认真的

网友:
电机扭力足够、螺旋桨搭配合理的话尽量免去散热装置吧

网友:
似乎没有什么好方法。船模用外转启动动力不足的,螺旋桨阻力大的,内转的扭力大些,船的加速效果较好。

网友:
尽量用合理的配置解决吧,貌似散热出了前面图上那样没有好的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是外传的散热....

值得借鉴,但这模样的也要几十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