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新装的250小四轴拿手上试飞控把电机烧了

楼主(2014-08-18):
昨晚装好了小四轴250,今一大早高高兴兴地首飞。(配置:MWC V2.5飞控,飓风2206 1900Kv电机,电调买的二手的天行者20A刷的BLHeli,6030桨)照惯例先上桨拿手上试下飞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MWC如果把BARO模式(气压计定高)打开不能解锁,所以我解锁时把它关了。解锁,一切正常,手晃下感觉到飞控正常工作。于是我就把BARO模式打开了,刚一切换,起初三四秒仍然正常,然后……因为我设置的解锁时电机转,突然电机转得快了,然后听到电调发出嘟嘟(一低一高)两声,前面两个电机恢复正常旋转了,后面两个电机就开始抽搐,一会转一会不转。正当我感到异常去拨电池,后面左边的电机突然没反应了,一股猛烈的白烟从电机里冒了出来……我拨了电池一看,电机里面的钢线外的纯缘层都熔成一团了……我可怜的电机啊~就这么夭折了现在的重点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是哪个部件出问题了?求高手指点啊!不胜感激 ~

网友A:
首先,MWC飞控默认是不能在气压计定高模式下解锁的,这个毋庸置疑(除非你把禁止气压计解锁选项关掉);其次,你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电机卡转然后电流过大导致的。

网友B:
这个小四轴机架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MWC飞控默认是不能在气压计定高模式下解锁的,这个毋庸置疑(除非你把禁止气压计解锁选项关掉);其 ...

电机为什么会卡转呢?刚刚买的飓风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为什么会卡转呢?刚刚买的飓风啊

这就很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四轴机架多少钱啊

上次买的时候运气好120碳纤

网友:
应该是堵转后持续电流烧掉的

网友:
我看小四轴都用 10A  12A 的 电调 楼主用的电调好像有点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买的时候运气好120碳纤

不是一般的便宜

网友:
我只是知道,blheli被刷,只适合不超过10A的电调,否则电调场管会烧毁。

网友:
不知是否飓风2206的問題 , 但我早前都有飓风2206的問題 , 就是配HOBBYKING15(18A) 如何設置都是轉速不穩, 時快時慢 , 40%油門下間中有2個馬達停轉 ,
但在單獨的油門行程校準是沒有問題的 ! 在群組問過, 原來都不少飓风2206的朋友出過問題, 總結一下不是飓风2206的問題, 不是所有電調都配合 !!!

网友C:
应该是电机转动受阻,导致电流增大的原因

网友:
可能是堵转导致的吧。。。。

网友D:
不会是飞控的原因,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飞控的原因,楼上说的很清楚了

恩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机转动受阻,导致电流增大的原因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电机会堵转啊..还是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