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OSD 2 怎样清空数据

楼主(2014-08-18):
里面大量的数据,感觉还是每次出去前清空安全,怎杨清空数据呢

网友A:
连接电脑以U盘的形式打开,进行格式化就可以

网友B:
打开调参软件 点数据查看 再点下面的数据查看 之后 就会一大容量模式链接电脑 直接右键格式化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