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和保姆出问题了

楼主(2014-08-18):
A6和保姆充电,7个3S   2200 毫安电池, 前三组电池,两个电池一组,最后一个电池一组,前三组充完了,最后一组的时候,刚充才几分钟,A6 屏幕上出现错误的指示,看不懂为什么意思,然后叫几声,然后就停止充电了,拿BB响测一下,才充到一小半电量,安A6 的按键,重新充电,再冲几分钟又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保姆坏,还是A6坏了,不用保姆的时候,直接A6充,偶尔也出现过,中途停止充电,但是屏幕没用错误指示及响声,就直接停止,,用保姆是每次都这样

网友:
路过,知道的说说。

网友A:
是不是充了停了然后又继续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充了停了然后又继续充了?

充了停,然后按一下开始键,又继续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了停,然后按一下开始键,又继续充

对,这是保姆自动保护功能,保姆设置自动,你就不需要手操作了,保姆停了会继续充电,原因可能是你电池不太好了,或者电流稍微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是保姆自动保护功能,保姆设置自动,你就不需要手操作了,保姆停了会继续充电,原因可能是你电池不 ...

我电流不大呀,才2A ,保姆停了不会继续充,需要按开始键才能继续充,我电池有好几块,都出现这种情况,不可能所有电池都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流不大呀,才2A ,保姆停了不会继续充,需要按开始键才能继续充,我电池有好几块,都出现这种情况, ...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把保姆设置了自动   停了又会自动充电,重新计算 充电的电量,的确挺麻烦的,我也开了帖子问过,大神就是和我说的那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是保姆自动保护功能,保姆设置自动,你就不需要手操作了,保姆停了会继续充电,原因可能是你电池不 ...

还有,不用保姆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不用保姆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你有没有售后电话,你最好问问

网友:
A6不少杂症!请厂家出来解释。

网友:
电池不好,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了块新电池就没有这种现象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电流不大呀,才2A ,保姆停了不会继续充,需要按开始键才能继续充,我电池有好几块,都出现这种情况, ...

你的其中某块电池的单片电池电阻大了,建议你每个单块充充看看,是不是那一块的问题。我遇见过,有的电池要用1A才能充,这就是保姆的弊端。个人经验,如果你和我是一个情况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其中某块电池的单片电池电阻大了,建议你每个单块充充看看,是不是那一块的问题。我遇见过,有的电池 ...

我觉得不是保姆问题,因为不用保姆的时候也会出现,而且我7块电池,还有接摩友的4块电池,都出现过,不可能这么多电池都电阻大吧,还有再按一次开始键,又可以充了

网友:
电池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个电池妥妥的,那个电池有个别电芯已经内阻很大了。别上天了,留作地面供电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