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1:200拼装静态船模RC化,两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怎么解决

楼主(2014-08-18):
就是这艘军舰,当时买的电机是2个130的电机,装上之后今天在试航,结果发现推油门的时候,船身严重向左偏,偏斜程度差不多都快甲板触到水了,怀疑是电机转速不一致导致的(重心调了,在中间,电池,电调,接收机在船身中间,然后电机,舵机在靠近船尾的地方)
放在模型架上的时候,推油门就感觉左边的电机转速慢一些,右边的转速快,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修正,请老鸟们帮一下

网友A:
不是转速不一样。应该是两电机的转向相同,反扭矩也相同,叠加后船向左倾。电机是向右旋吧?

解决办法:用一正一反的两只桨,左右两电机转向相反:或者换用380电机,加一对相同齿数齿轮组成的齿轮箱,一轴接380电机,两齿轮输出分别接左旋和右旋桨。

如果买不到左旋桨,就得自己做了。若需要,可以告诉你制做方法。

网友B:
转向舵是否调平,马达接线是否正确(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尾桨装桨是否正确(正反桨),

网友:
双桨的还算好办,若是单桨就更麻烦了。

网友:
还是静态算了,排除故障烧钱

网友:
正反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转速不一样。应该是两电机的转向相同,反扭矩也相同,叠加后船向左倾。电机是向右旋吧?

解决办法: ...

我的船桨就是一个正桨一个反桨,怎么接线能让电机一个正传一个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舵是否调平,马达接线是否正确(一个正转一个反转),尾桨装桨是否正确(正反桨),

转向舵调平了,马达怎么接线才能让电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转速不一样。应该是两电机的转向相同,反扭矩也相同,叠加后船向左倾。电机是向右旋吧?

解决办法: ...

还是楼上高手说得对。

网友:
3楼说得一点没错,肯定电机一顺了,你把其中一个电机的正反极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向舵调平了,马达怎么接线才能让电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一个马达,调换一下两级的线,把原来的正极换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马达,调换一下两级的线,把原来的正极换负极,

按照你的办法试了试,可以了,谢谢!只是在试航时无意间打断了一个桨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办法试了试,可以了,谢谢!只是在试航时无意间打断了一个桨片

塑料件很脆,有必要可以上网买尼龙的或者铜的,TB上有卖,自己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件很脆,有必要可以上网买尼龙的或者铜的,TB上有卖,自己搜一下。

单独买的话运费太贵了,这个也不是必须的,就是休闲军舰,没必要太在乎装备

网友:
群策群力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办法试了试,可以了,谢谢!只是在试航时无意间打断了一个桨片

倒霉孩子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C:
两种解决方案。一;转的慢的一则舵调正,转的快的一则舵偏离正中。单舵的话舵向快的一则调整。二;调整电调的输出电压.快的电机电压调小.最后只有动电机了,慢的电机转子线圈减少或者快的电机转子线圈憎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解决方案。一;转的慢的一则舵调正,转的快的一则舵偏离正中。单舵的话舵向快的一则调整。二;调整 ...

已经解决了,谢谢你的帮助